电池接头安装方式投票

楼主(2007-08-08):
电池接头安装方式投票  看看那种方式更安全 更简单!
单选投票, 共有 112 人参与投票
54.46% (61)
41.07% (46)
4.46% (5)

网友:
T型插头

网友A:
我选的第二种,一公一母!
另外两种方式我都用过,T头不是不好,就是现在好的T头不好找,而且不同厂家之间配合上有问题,造成接触不良,坛子里面就有兄弟因此把电调弄坏的!两个母的香蕉头看似最安全,但是有点浪费,手头很多蕉插是成套买来的,多于的公头没地方使!一公一母的方式,只要你不闲着没事把正负极直接对插,还是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而且这种方式好串连使用,飞电动,大小通吃!

网友:
我玩KT3D,只要JST就行了!越轻越好!

网友:
我用第二种.

用一种香蕉头专用的3.5mm香蕉金插保护器把公母并一组,就不会有正负短路了.看:http://www.helibest.net/rc/vh-product.asp?id=363

网友:
公母,,,T插过电流太小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为了消除隐患,浪费一点公头还是值得的,所以我用二母头

网友:
T插容易打火,影响电条芯片,大电流放电发热厉害.我现在的新电池用香蕉头了还算比较好用.跟济南电飞组通用.俩母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的第二种,一公一母!
另外两种方式我都用过,T头不是不好,就是现在好的T头不好找,而且不同厂家之间配合上有问题,造成接触不良,坛子里面就有兄弟因此把电调弄坏的!两个母的香蕉头看似最安全,但是有点 ...

网友B:
两母头怎么用啊??插不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母头怎么用啊??插不起来吧?

电调用俩公头,不过确实浪费!
我已改成一公一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的第二种,一公一母!
另外两种方式我都用过,T头不是不好,就是现在好的T头不好找,而且不同厂家之间配合上有问题,造成接触不良,坛子里面就有兄弟因此把电调弄坏的!两个母的香蕉头看似最安全,但是有点 ...

我比较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换了我还是用两个母头的更安全些。因为我飞外场的时候,总有一批孩子围上来,一心不得二用,飞的时候就看不了他们动我的设备箱,万一他们看到我的电池插头是一公一母,随便插一下,电池坏了是小,短路时的大电流把他们给烫了还得哭着喊爹喊妈,我还得不了好果子吃。

网友C:
用一公一母 还有个好处是 可以直接就把你的几组电池穿成了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的第二种,一公一母!
另外两种方式我都用过,T头不是不好,就是现在好的T头不好找,而且不同厂家之间配合上有问题,造成接触不良,坛子里面就有兄弟因此把电调弄坏的!两个母的香蕉头看似最安全,但是有点 ...

顶你,我也这样用,安全. 不会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公一母 还有个好处是 可以直接就把你的几组电池穿成了一组

赞成

网友D(2007-09-11):
这种也投票

网友E:
玩540无刷,T头不放心

网友F(2007-10-17):
T插其实挺好的,不易碰极,正负区分容易,就是很难插.

网友G:
香蕉头一公一母

网友H:
我还是用质量好的T头,因为通用,我也能用大家的电池

网友I:
没钱买接头,用主板上的效应管做了个电子开关

网友J:
选2母头,我的原则,输出能源的端口用母头,接受能源的端口用公头,极性用有色热缩管区分。头子有点浪费没关系,设备绝对不可因为头子而短路 。

网友K(2008-03-13):
一公一母更切合自然规律

网友L:
一公一母 加保护套 安全 省钱 方便 感觉重量还比T插轻!
http://www.helibest.net/rc/vh-viewarticle.asp?id=343

网友M:
亚托3.0香蕉头,1公1母

网友N:
我发现T插容易打火 ,随时好没插好就打出火花 这样伤电池也伤电调吧 还吓人!
我觉得想以前玩的2通玩具飞机多好直接有个电子开关 那样也很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