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维英今早到货了,发表一下看法。

楼主(2007-08-08):
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深圳来北京的运费,同一家快递公司,到三元桥要90块,到望京却只要61块。。。理论上应该我的比他的便宜或者一样便宜才对,我在三环边上,可他在五环边上啊。。。我们两个住在一个小区里,同时买的,这个顺丰啊,有够呛。。。
旋翼头精度不是一般的强,是非常的强,感觉上一点儿虚位也没有。
不过。。。机头罩还是被大家说中了,可能是因为太脆的缘故,有一个鸡头罩有一点点裂了 哭哇。。。开箱后我看的第一个配件就是机头罩,结果我真的中招了,唉。。。
尾推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点涩,大家的也是这样么?
抛开这些不说,这只鸡给我的感觉是超值了。

晚上回家上图。

网友:
我的还在路上,希望不会这样。请维英公司在机头罩的包装上再下点工夫,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1.WING450的头罩虽比老款的要好一些,但是在树脂的应用上还需要强化,这有点像在墙上涮涂料,涂料表面有可能开一个小口,但玻纤头罩的好处就是在空中高速飞行中不易变形,重量轻,能很好地兼顾强度和重量的问题,抗老化能力强,外表质感好,即时以后人为产生一些小的裂口也不影响正常使用.
2.对楼主不要求我们更换缺陷产品的心意表示感谢.
3.机尾问题比较复杂,要同时兼顾顺畅度,尽量小的虚位,安全性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有可能顾此失彼,我们的原则是综合性能第一,使用性第一.我估计你的机尾是有一点涩的感觉,但可能这种涩是可接受的,如果你觉得不可接受或觉得是质量问题,我们可为你更换,并在收到你的机尾评估后再准确回复你.
4.谢谢选择WING450.

网友:
呵呵,后天我就发工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MODEL老大也变滑头鸟
我的还没有仔细看呢,只发现了裂纹,如果不影响使用就算了,如果影响使用我还是要求要换嘀呦,呵呵。
其实大家互相体谅一下挺好的,如果能用,我换来换去也没意思,还浪费时间,把钱又都捐给快递公司了。
给个建议啊,发快件的时候如果能问情运费告知客户就好了,或者干脆把运费包含到价格里一起汇过去,同样的东西到同一个地方一个61一个90我心里太不平衡鸟:)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ng技工答复:
机尾应当很顺才对,如果不顺也有可能是尾控臂顶管的问题,因为要把音叉及尾控臂的两个法兰轴承顶住,因此顶管做长0.2mm,造成两个金属件之间有一点缝,当螺丝上紧时两个轴承遭受轴向弯力,导致转动不顺.解决办法是在箭头的缝隙处加一个0.2厚的垫片(急救包中有).
见图中箭头:

当然,也有可能是其它原因,请参见我以前发的贴子.
如果您作了这些努力后仍不见效,烦请寄回,我们帮您调换或是帮您调好,当然我们支付运费.对给您造成的不便深感歉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深圳来北京的运费,同一家快递公司,到三元桥要90块,到望京却只要61块。。。理论上应该我的比他的便宜或者一样便宜才对,我在三环边上,可他在五环边上啊。。。我们两个住在一个小区里,同 ...

快上图了,等着呢!

网友:
wing450空机重量是多少?

网友:
新购用户可以参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