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请问下G2 ...

楼主(2007-08-08):
各位大大,请问下G2里飞直机,..我打舵,回中后,
模拟器
里的飞机不会回中,这是模拟器的问题还是设置问题呢,在
遥控器
设置里会回中的,可在模拟里,我打升降舵,回中后,机机还是不回中一直朝前,要手动往后打升降舵才能把机机拉平...
这可以设置解决这问题吗?
G2 518版本,T4VF控..有硬狗的..谢谢大大的指导:)

楼主:
就是好像舵机不回中,控是回中了,舵机也不回,,,而且好像没有陀螺仪的样子....大大指教...

网友A:
玩过直机的都知道!
只要在校准里确认各通道正常就行了,直机就是这样的惯性操作,所以要随时修正舵面(最明显的是可以用荡秋千来比喻,往任一方向打舵后飞机并不是马上就有舵效出来,有的机快些,有的慢,飞机会因为要摆脱原来的方向而继续保持,然后才会往打舵方向移动)

楼主:
谢谢LS的朋友,但还是不太明白...遥控真直机是不是打了向前的升降舵后控回中,JJ还 会一直向前飞不会停止?
我只玩过LAMA和飞达,飞达和LAMA 好像没有这种情况,舵回中后JJ还是会稳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