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大家都是如何测量3S电池中的单片电压?

楼主(2007-08-09):
大家都是如何测量3S电池中的单片电压?当然是不分解3S电池?说说大家是怎么做的?我好学习学习.

网友:
我在充电插头上测量的,只要万用表的表笔足够细,就可以和充电插头间隙的金属接触上,如果表笔太粗,也可以用一小截导线插入插头的孔内,然后进行测量。

网友A:
在平衡充电接头处

网友B:
 往平衡充屁股上一插,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平衡充屁股上一插,电压就出来了

我也是这样的,买了一个小小的电压监测器.  不用再用万用表戳来戳去了.

网友C:
万用表头接平衡充处呀,好测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头接平衡充处呀,好测得很!

每个起落都测, 太麻烦了.   万用表还是太大了, 不方便..表针戳来戳去总有一天不小心短路.

网友:
用这种电量显示器啊,30元,3S轮流时时显示

网友:
4根针的插在平衡插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平衡充电接头处

网友:
这个东西非常好!!1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