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PPM接收机用在炭纤机子上是否干扰进行测试~

楼主(2007-08-09):
昨晚一个模友在论坛上问过天地飞C版控能否用在SJM PRO-C版上.答案是不行的.为此进行了一次测试..
首先把120元购得的PPM8通道接收机装在SJM PRO C版上.电机是最新的带风扇电机.电调是SJM 30A 带2AUBEC电调.
鸵螺仪是GY401.鸵机是SJM的SDG401和SDG402*3.接上电源.所有鸵机的工作还是正常.但推油门的时候.电机转得不正常.
下面附带录像.大家注意听电机的声音就知道了.
      然后把PPM接收机拆下来.把FUTABA P146P PCM接收机接上.一切正常.
      然后把PPM接收机装进另一架玻纤的机子上.试飞.也是一切正常.
所以得出一个结论碳纤的机子是不能用PPM接收机的...
下面是录像地址http://www.56.com/n_v164_/c22_/8_/28_/seoxia_/1186063453_96_/80280_/0_/16209285.swf

网友:
PPM 的抗干扰明显的比PCM低的多。

网友:
  用铝箔把PPM包上你再试试!!

网友:
[wmv]http://www.56.com/n_v164_/c22_/8_/28_/seoxia_/1186063453_96_/80280_/0_/16209285.swf[/wmv]

网友:
这么说钛板机身的450也不能用PPM接收啦

网友:
 我的V2就用PPM的TDF接收,正常使用呢。

楼主:
不错.V2是可以用的.我的V2也可以用.但C版PRO就不可以.因为PRO的C版是炭纤的.而V2是玻纤的

网友:
这么说来PRO-F就没问题了?
象几楼说的在接收上加个铝箔纸(烟盒里面的那张),是否有效果呢?

楼主:
PRO F版应该无问题.现在没有锡纸在.不好测试..

网友:
我没有干扰

我也用锡纸包上行不?

网友A:
楼主应该利用这个测试环境搞一下包锡纸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利用这个测试环境搞一下包锡纸的测试。

这几天有空就用锡纸测试一次~~~

网友:
錫箔纸有一定的作用.不建议新手用.可靠度不是100%.

网友:
PPM没有说的那么差吧!我以前一直用HITEC6 原配的PPM飞SE,碳纤侧板!刚开始发生过瞬间断电,但是我加了磁环和UBEC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分析瞬间原因:1、电调供电不足(用的35G电调)
          2、电调对接收有干扰
          3、走线不合理(应让电调信号线远离马达,不要直接和碳纤侧板接触)

     不过我还从未因为使用PPM而摔机!
其实调机时,现用PPM接收调到没干扰,再上PCM,绝对效果好!

以上是个人心得

倒是使用9X失控过,回来检查发现马达金插有一个已经脱出来很多,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失控的!郁闷!好好的对头就突然倒地!

网友:
到底有没有影响,是不是加了磁环之后就可以消除影响呢?

网友:
其实用PPM飞的人不在少数!
我觉得:  1、PPM接收的质量
          2、电子设备的安装(例如走线,加磁环等等)
这2点做到了,没什么问题的!

不要动不动就怀疑设备.我换了9X 过后,和HITEC对比,感觉贵了一倍的价格,得到的是手感好点和7点曲线设置,可能是我还没完全学会使用9X吧!

网友:
我用的是钛侧板、金属尾管(也用过碳纤尾管)和碳纤撑杆,接收机提三和原装的831PPM8通道。一直没有失控过。倒是在此接收机在玻纤侧板上有过失控。

我认为没有失控的原因是接收机的UBEC供电一定要加磁环且不能和其它舵机线混到一起。天线不能接近金属部份,不能接近电机、电调。

楼主:
我测试的时候.也是有UBEC带磁环的..但一样是收到干扰.
我想能减轻干扰的办法.UBEC要尽量远离接收机.天线也不要扰过电调和UBEC.
用锡纸包住可能会好一点.这样干扰的问题应该减少很多~

网友:
看來大家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了..

大家的機子只要是炭纖材質是是不是有時都會干擾摔機..

雖然機會不多.但是久久都會有幾次的干擾...

主要的就是機體是全炭纖材質會導電的,而干擾源就大.

現在很多機身材質都不是碳纖了  S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