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

楼主(2007-08-09):
因为米不足 所以买JJ就买不起好控。手里有个天地飞6C 但是是PPM的 不知道是否能用.请各位老鸟指点一二.

网友A:
有经验的朋友,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B:
用是可以用的
就是走线的时候要多注意些,避免干扰(如接收不要靠近电机、电调信号线不要和舵机线并行走线、如有外置UBEC最好是屏蔽一下,用铝箔胶带把所有信号线都缠一遍会更好)
我最初也是用的ppm的控,没有失控过(不过我飞的次数太少了:loveliness: )

楼主:
非常感谢
RENAULT
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