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ky 016/017遥控器上的三个功能

楼主(2007-08-09):
请问016、017的遥控器上:

1、PIT/TRIM旋钮是起什么作用的?怎样使用?在我的控上,调这个旋钮似乎没有反应;
2、右上角的金属拨杆,好像是教练功能,这个怎么使用?我的拨杆只能停留在一端,拨到另一端也会反弹回去,正常吗?
3、控背后有一个与电脑连接的接口,这个口怎么使用?

网友A:
去他们的网站上,有遥控器的说明书:www.twf-sz.com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

引用 网友A:
去他们的网站上,有遥控器的说明书:www.twf-sz.com

网友B:
1、调整螺距使用的,可以微调螺距大小。
2、这个就是教练开关,正常。
3、这个接口就是接教练数据线使用的。

 :loveliness:

楼主:
1、我是问右边的Pit/Trim钮怎么使用,而你说的是左边的螺距旋钮;
2、能否说一下教练开功能怎么使用?

引用 网友B:
1、调整螺距使用的,可以微调螺距大小。
2、这个就是教练开关,正常。
3、这个接口就是接教练数据线使用的。

 :loveliness:

网友:
说明书上有啊,很清楚的画了几个图,你找错地方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

你看看这个:

网友:
ESKY应该把这个翻译成中文,配在E016/017里面的,毕竟不是人人都很熟悉这种遥控器

网友:
等你会悬停的时候,就会对这两个旋钮有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