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个尾舵机好?

楼主(2007-08-09):
亚拓T-REX 450SE上Futaba GY-401陀螺仪,用哪个尾舵机好?S9257?S9650?还是S9254?

网友A:
推荐S9257,我自己在用,效果不错,还有一款是SJM出的401HB不错才160左右,我朋友在用,效果也非常的好,这2个都是要注意电压的问题,4.8V标准的

网友:
sjm的这款舵机那里买得到?你说你注意电压问题具体怎样做?

引用 网友A:

推荐S9257,我自己在用,效果不错,还有一款是SJM出的401HB不错才160左右,我朋友在用,效果也非常的好,这2个都是要注意电压的问题,4.8V标准的

网友:
LS的,SJM舵机在HIMODEL有卖。需要使用降压线,或者用二极管降压。

网友:
我用9253表现也不错,9257最新款,有竞争力!

楼主:
有谁能说说这三款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谁能说说这三款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啊?

重量、价格、新旧

网友:
我在用SJM出的401锁尾舵机,很爽的!

网友:
个人意见

不是数码的56这种操半年没事  ,56还是结实的,精度也可以。就是价格还是觉得贵。

数码尾舵机一定要大点,起码图保险操一年我想烂不了吧?还有,用过了数码舵机,再回头用模拟的舵机,整个飞行感觉差了好多啊。
9650已经有了一个,这次我的2号机也要上金箍棒9257了,忍了好久啦

楼主:
还是有点糊涂,我想问下大家,在450SE上,重量、相应速度和力矩,哪个更重要?尾舵机上多大的力矩是足够的?

网友:
不是说的很详细了吗?
建议楼主先去调查这几个舵机的参数

楼主:
型号重量速度力矩尺寸
S925449g0.064.8kg40x20x36.6mm
S925726g0.082.0kg35.5mm x 15mm x 28.6mm
S965026g0.114.5kg35.5mm x 15mm x 28.6mm
SJM9.83g0.070.9kg23.0×11.4×24.1mm
如果是你们,你们会选择哪款(忽略价格),实在很难取舍!

网友B:
S9254首先否定了,因为那是标准尺寸的舵机,给大飞机用的,450级别的不太合适。
SJM的舵机虽然重量轻很多,但是力矩也小。而且是新上市的产品,可能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改进。所以不建议当小白鼠。
S9257和9650基本差不太多,大家用的也都挺好,而且如果技术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话,那两个舵机之间的反应速度你也根本体会不出来。不过前一段时间好像有些人反应S9257因为电压的原因有烧毁的现象出现,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我个人一直用的是S9650(朋友送的 ),感觉挺好的。而且这个舵机用的人比较多,所以从使用、调整方面大家都积累了很多经验,你也可以得到很多帮助。
因为直升机是个比较复杂的系统,所以最好玩儿成熟的机型,使用大家都在普遍使用的电子设备,包括遥控器。这样你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调机烦恼,把精力都用在提高飞行技术上。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B:
S9254首先否定了,因为那是标准尺寸的舵机,给大飞机用的,450级别的不太合适。
SJM的舵机虽然重量轻很多,但是力矩也小。而且是新上市的产品,可能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改进。所以不建议当小白鼠。
S925 ...

 正解

网友C:
3154也很不错 锁尾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9254首先否定了,因为那是标准尺寸的舵机,给大飞机用的,450级别的不太合适。
SJM的舵机虽然重量轻很多,但是力矩也小。而且是新上市的产品,可能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改进。所以不建议当小白鼠。
S925 ...

多谢

网友:
I've just replaced my 65mg with S9257, from what I've read, it seems to be the most suitable servo for 450 class chopp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54也很不错 锁尾很好!

3154很听说容易烧的,我是见我朋友的也烧了,眼见为实,我现在信了

网友D:
个人认为9650应该比9257更合适,理由:重量一样,速度9650是低一点,可力矩大一倍还有多,这样的话,只要用到外面一点的孔,速度反胜于9257。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9650应该比9257更合适,理由:重量一样,速度9650是低一点,可力矩大一倍还有多,这样的话,只要用到外面一点的孔,速度反胜于9257。

2KG的力已经足够了,你这样比喻要出问题的,只要他的力度是够了,9650能上哪个孔,9257照样能上哪个,只要行程不超,9257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网友E:
401HB好象耐压是4.8/6V的,不用降压吧

网友:
偶用的56HB不错的,当然9257估计更好了

网友:
3154注意电压!我用的好赢系列的40A30A的从来没有烧过。输出电压是5.05V,用了6个月了,一切正常,我倒是看见用亚拖35G和35X店调烧的不少,电压输出是6V,因为没有降压的缘故呀!为何现在9257要配降压线?因为烧3154已经怕了,3154出来的时候他们比谁都抢的快,烧了以后才知道是注意没有降压导致的,因为面子才把3154说的很垃圾,但我不是那么认为,为什么在9257那么注意了呢?因为贵呀!

网友:
俺用的SJM的401.飞的还算稳。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1HB好象耐压是4.8/6V的,不用降压吧

如果你用6V的话,飞一会401HB的温度会很高,而且温度高了就不稳定了,我见过了,6V是绝对不要用

网友:
我的3153也烧了,换了9257,好爽啊

网友:
3153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9650应该比9257更合适,理由:重量一样,速度9650是低一点,可力矩大一倍还有多,这样的话,只要用到外面一点的孔,速度反胜于9257。

错鸟,我以前也是你这样的想法,9650用长一点的舵臂,结果呢,打尾舵,你在尾巴转了360的时候停止打舵,尾巴却还要转上180°才停下,9650这种速度稍微慢一点的舵机,只能用小的园舵盘,而且用最里面的孔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F:
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大,我想用3154,要怎么样降压呢?

降压线怎么弄?谢了,本人正在上450SE,装好了,就差舵机了。

网友:
郁闷哦!我的2个3154就是这样洗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降压线怎么弄?谢了,本人正在上450SE,装好了,就差舵机了。

降壓線..你的輸出是6V是嗎?
你就買顆7805穩壓 IC做條一公一母的插座...把7805焊接在中間..
然後再接上舵機就行了..不要剪舵機線跟401的線..
就像5.1V降壓器一樣串接就行了
目前我是這樣接的..輸出4.91V剛剛好...401+9257...
個人覺得....
穩定度好太多...感度調到95%以上..油門急上急下...尾巴都不會發抖..更不會偏

以前9650感度調高點..光懸停就發抖擺尾了..
看來差0.03S...對401來說差很多....
以力道來說...雖然比9650小一半...不過..用在450上面剛剛好....
500以上或者油機...我看就不夠用了....
只可惜.....尺寸太大了...唉...要是尺寸跟3154一樣...那用在450上面就真的太完美了
真想不通...
FUTABA開發人員沒想過450機子的大小嗎???..還說用在400~450上面最適合...= =""
太大啦...
3154大小配450機子才最標準...

..

网友:
corona金属齿轮数码舵机性价比较高,力矩2.2公斤,速度0.11s,12.5克,全兼容futaba 401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