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XI 2217/9D 电机和Trex 450

楼主(2007-08-09):
各位模友们,

我最近打算买一个新电机: AXI2217/9D, 能问一下,这款电机可以用在Trex 450上么? 有谁用过,效果如何啊?

网友A:
AXI2217/9D=1880KV,如果你有21-23T小齿,用3S,16-18T,用4S, 可以试试!!!3S用锂电池组,电机的安装位置都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I2217/9D=1880KV,如果你有21-23T小齿,用3S,16-18T,用4S, 可以试试!!!3S用锂电池组,电机的安装位置都成问题!

大哥,问一下,3S用的锂电池组会有什么问题呢?用普通的11.1v的锂聚合电池不行么?  还有电机的安装位置是怎么一回事呢?

楼主:
刚才找到这个连接:
http://rtc.ilinke.com/product/Qy ... pdt_mainid=P0005710

上面说这款motor是Trex 450 3D 专用的,用的21T,哪位老大知道rtc上说的对么?谢谢啊,俺是东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