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指点--整合现有资源,配架飞猫飞机

楼主(2007-08-09):
为了整合现有资源,想请教以下这样配机不知可否???请各位DX指点一下!
1,好盈的25A电调和AKE的450TH(KV值是2950RPM)和飞猫机里配的EP5045桨

2,飞猫空机一套,原配是370电机,因为原先有个多余的GWS的25A有刷电调烧掉 也不想再买有刷电调了

3,两组7.4V的2000毫安的12C锂电

4,当然还有ESKY的四个8克舵机
上面这些不知能不能搭配出一架机机啊?电池要上11.1V的吗? 这个EP5045桨是不是要求电机的KV值要高点,不知这个AKE的能不用,反正也空这没用! 还请发表点建议啊!!!!

网友:
这个电机带这个桨,应该是配两串锂电差不多

楼主:
谢谢猫大帅啊! 还不知道能不能配,要是能配我就把桨扩大装上试试看在7.4V下用这个桨能有多大推力!就是没设备测电流.不知能有多大电流??

网友A:
能测电压也行啊,电流增大意味着电压下降。

网友:
如果3S电池就要换桨

网友:
我的配置跟楼主的这个差不多.只是电机用的西尔460.kv3200.用5045都暴桨,动力是足足的. 但就是电机座固定还是个麻烦事,一般的桨保护器都不能用,直接就把皮筋甩掉了. 用的11伏的电

网友:
11V电上这个桨实在是暴了点……

楼主:
换桨吗??? 可是飞猫的尾部结构不知还能用什么桨? 现在就是想知道2S锂电用这个桨能不能让这飞机好飞,如果行的话我就动手啦! 不想用3S电,速度太快,我的技术还没有飞飞翼的本事啊!估计上去到结束就是按秒来算了!!

网友B:
自己用铝板做个L形架,用两根扎带,再加上电话卡,小泡漠块什么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测电压也行啊,电流增大意味着电压下降。

矛盾了啊,既然没有表测电流,那电压也不能测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铝板做个L形架,用两根扎带,再加上电话卡,小泡漠块什么的就可以了

方法不错啊!我正准备想办法解决一下电机的安装问题!先谢谢啦!

网友:
不知道380有刷电机能不能做个飞猫机?

网友:
这个飞机还是很好看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矛盾了啊,既然没有表测电流,那电压也不能测到吧!

不一样,测电压用最便宜的万用表就很容易操作,电流却是需要串入电流表或者用钳表。

我十几年前实验课用的垃圾万用表还在执行电压和电阻的测试任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桨吗??? 可是飞猫的尾部结构不知还能用什么桨? 现在就是想知道2S锂电用这个桨能不能让这飞机好飞,如果行的话我就动手啦! 不想用3S电,速度太快,我的技术还没有飞飞翼的本事啊!估计上去到结束 ...

飞猫难道没有带电机座吗?应该有一个座和木条的啊,电机直接固定上去就是了。

另外,图上看来你的电池似乎有些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猫难道没有带电机座吗?应该有一个座和木条的啊,电机直接固定上去就是了。

另外,图上看来你的电池似乎有些大了。

是的饿,原配是有个电机座,但还没有试能不能用,明天要到扬州出差,要头十天啊!只能等回来在试试看,电池应该不算大,就是正常的尺寸,可能是我的手机的饿微距被打开的.照得有点失真啦!哈哈!还有是不是这个配置用锂点最好是15C的要好点,想再买两块老B的15C1700毫安的7.4V锂电池!

网友:
不是说拍得大,是2000太大。
飞猫才多大点飞机,多大点座舱哪。

网友A:
我也在装这个机子。机翼机尾组上了才想起来舵机没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装这个机子。机翼机尾组上了才想起来舵机没安

哈哈!我还没装了,这段时间比较忙!所以要等等,至于电池我是想买小点的,但不知15C的1300或1700毫安的那个教合适,主要是不想单独为这机机配电池,也要考虑一下其他因素啊!不知猫大帅是用的什么电池啊?给我建议一下!

网友:
这个电机带这个浆,只有一个结果,烧!!!
估计电流在30-40A
电机电调全烧

网友A:
我想用1200mah10C的电池,或许也尝试下7.4V的垃圾电……

至于楼主的电机,如果用7.4的电池还是有机会的。11V是必死无疑。

网友:
嗯,俺刚才也是指11。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用1200mah10C的电池,或许也尝试下7.4V的垃圾电……

至于楼主的电机,如果用7.4的电池还是有机会的。11V是必死无疑。

太谢谢了!!但现在想问一下,这个电机用7.4V的锂电的话,我的25A电调能不能用啊!我也有一块ELE的11.1V10C1900毫安的锂电,其中大肚子一块,我全部拆开然后组了一快7.4V的,想用试试看,但就是电调不知受不受不了啊!

网友A:
呵呵,我对这个电机认识不多,不过看起来比2208大了一个级别啊。

7.4V用2208KV2600带7035桨的效率满高的,电流才10A。这个电机虽然KV高点,不过比2208更大,力量应该是足够带同规格的桨的,电流也不会很夸张。

5045桨的负荷应该和GWS7035接近。

另外,你不需要担心电调的问题,因为你的电池是10C1900,如果电调受不了的话电池也差不多了。

地面试车的时候可以慢慢推油门观察电池和电调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对这个电机认识不多,不过看起来比2208大了一个级别啊。

7.4V用2208KV2600带7035桨的效率满高的,电流才10A。这个电机虽然KV高点,不过比2208更大,力量应该是足够带同规格的桨的,电流也不会很夸张 ...

太谢谢啦!我今天出差才回来!还有一点就是想请教,机身外表需要怎么处理,原来好象看过类似的泡沫机外表需要用细的砂纸打磨一下,然后用稀释的白胶刷几道!不知对不对,还请指教啊!
!!

楼主:
还请教猫大帅给俺指导指导啊!:loveliness:

网友(2007-10-01):
这个就是飞猫啊....

网友:
原来电机KV这么高能飞电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对这个电机认识不多,不过看起来比2208大了一个级别啊。

7.4V用2208KV2600带7035桨的效率满高的,电流才10A。这个电机虽然KV高点,不过比2208更大,力量应该是足够带同规格的桨的,电流也不会很夸张 ...

请教一下,XXD2213KV3500带翼龙原配的6032浆在2S下用辉盛18A电调会不会超18A电流?谢谢!

网友:
管它呢!!炸了先~!!对了~~我买了一个旅行者给一个`~方案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