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如何配4抓卡盘?

楼主(2007-08-09):
即然是主轴和法兰一体的,那如何配四爪或花盘,法兰不能卸下那么难道要在上面穿洞,这不影响精度?

该配多大的,有没有不用整法兰就可以配的呢.

如果在原有法兰上再制作个法兰是否可行?

网友:
没有250,能否上个图片看看。
没看到图片之前,先瞎说一下:
1)如法兰只有3孔,可考虑打孔配四爪,不会影响精度。孔的布置给你个图参考。

2)4爪应与三爪同大,其配合凸台(子口)直径才能一致。如选用不同大的四爪,则应加装过渡法兰。
3)装花盘简单,直接做好配合接口紧在主轴法兰上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进步贼快,都会车锥度了.聪明人干啥都出色.

网友:
我看见了是锉的

网友:
在原有法兰上再制作个法兰可行

网友B:
哪位老大知道:主轴和法兰一体的不是更难制造吗?为什么家鸡普遍采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老大知道:主轴和法兰一体的不是更难制造吗?为什么家鸡普遍采用呢

是容易保证主轴精度,而又容易加工,工业机(CM615和大机)要在主轴上加工一个非常精密的配合用圆柱面和端面.

网友B:
这样啊!可不知道一体法兰是一整快棒料制成,还是是铸造毛坯制造的?

楼主:
老fang被我虎住了,你看第二幅那个不是锥体的才是我车的,后来用搓感觉一个角度直接挫下去才成标准的锥体的...

锥体到现在我还是不会车呵...

主轴一体的不好卸看来要制作过渡法兰了.六十元让别人制作一个,唯一的问题就是罗丝不好上.所以必须用大的过渡法兰,让出上罗丝的地方,并且卡盘也得变大.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过渡盘和原法兰之间留出板后的宽度,伸进去扳紧,这样就还可以用125的四爪.其实我想上个100的四爪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怎么复杂,过渡法兰打好和四爪的安装通孔(沉孔),并打好和一体法兰对应的丝孔并套丝,先把过渡法兰上到四爪后面,再安装到一体法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可不知道一体法兰是一整快棒料制成,还是是铸造毛坯制造的?

主轴一般是锻造毛坯

网友:
做个转接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一体的不好卸看来要制作过渡法兰了.六十元让别人制作一个,唯一的问题就是罗丝不好上.所以必须用大的过渡法兰,让出上罗丝的地方,并且卡盘也得变大.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过渡盘和原法兰之间留出板后的宽度,伸进去扳紧,这样就还可以用125的四爪.其实我想上个100的四爪就可以了.

1)不一定非要大的过渡法兰或大的卡盘,过渡盘打沉孔使卡盘固定螺丝帽低于表面,拆装卡盘时只拆主轴法兰与过渡法兰之间的螺丝。这样就可以使用同大或较原大及小的任意规格卡盘。
2)主轴法兰的3孔和过渡法兰的四孔虽在同一直径上(3爪和4爪同大时),但完全可以错开。

楼主:
有铣床了其实不用买四爪也行.用回转台加铣一样的.问了几个厂家都不搞法兰,私人给搞要价150  元,乖乖的四爪才230元.

网友(2007-11-08):
我也在寻找四抓的卡盘,不知道厂家有没有这样的附件卖。

网友:
我前几天刚做了一个160的四爪卡盘过度法兰 就在250上车的 过程没有拍图片 不过不是很复杂
先买个直径稍大于160厚度15的大铁片 然后钻出跟原法兰配套的3个孔 攻m8螺纹
把车床卡盘下掉 把铁片用螺丝固定在法兰上车平端面 再车出直径100.05 深度5mm的配合孔(尺寸要精确)
然后翻过来装在法兰上(如果装不上或者大了 那么恭喜你 你又多了几斤废铁  )
再车出跟160卡盘配合的短圆柱及端面就可以了

网友:
是呀,这个在自己的床子上就可以加工的.

网友:
卡盘过渡法蓝盘自己做,就是要求精度高点,其他也没什么!
我昨天刚刚做了一个65MM-80MM的过渡盘用于接80MM的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