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维英450 不过木浆不是很满意~(维英进来解决一下 ...
刚装好维英450 不过木浆不是很满意~(维英进来解决一下)

楼主(2007-08-09):
装了整整1天 目前还缺少
陀螺仪
和香蕉头 所以电调还没装~
最后一张红圈中的那个铜管要不要上螺丝胶呢? 因为上午把玩的时候尾推竟然从里面转了出来 脱离了~!!
还有我的主桨夹好紧呀 插的主浆上的塑料片都有划痕了 还有我的主浆到货的时候上面有胶水 都干了擦不掉 有点影响美观呀 手感也不好~
希望工人们注意哦

楼主:
JJ装在箱子里的样子 可是没有地方放控了~
齿轮这样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转起来有高低齿的现象 主齿和副齿都有~我问了朋友 他的也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大桨做动平衡了么就贴贴纸?

网友B:
尾变矩部分的滑套是左螺纹,尾桨转动后会越上越紧,因此不必耽心铜管滑脱.但是不能上胶,否则磨损后就拆不下来了,整个尾变矩就报废了.
请把尾舵装在另一侧,否则坠机时副翼可能把尾舵打烂

楼主:
谢谢解答 和帮助 还有能就走线和 电调电池 接收机的位置给出点建议吗?很头痛~
还有大奖怎么办 我费了好大劲才装进去 可是明显不合适 塑料处会被主桨夹损坏~而且很紧 难以自动甩直~!大桨上还有胶水 工人做工不到位哦已经干了 处理不掉 影响美观 手感也不好~!

网友A:
鸡鸡是用来飞的,又不是用来摸的~~~
不过这个舵机你安的可真够悬的,放右边上,小心被砍掉。

网友C:
要wing送多一幅纤维浆

网友B:
主浆夹开口是4.8,主要考虑市场上的碳浆厚度都在4.5~4.8之间,但是木桨因为强度关系,须要厚一点,这也是配合较紧的一个原因.
电子部分的安装建议我们明天发贴,现在手上没有图片。
大齿和副齿的问题现在不能回复你,所有的大齿和副齿都是同一批货,以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希望你能再进一步确认,如果仍有问题,我们给你更换。
谢谢你选择WING450。

楼主:
 你们什么时候能出碳纤桨 我等着~

网友D:
 舵机你安的可真够悬的,放右边上,小心被砍掉。

网友E:
大浆根厚了一点有法解决。
用小台虎钳,把浆根22mm处西面用小钢板夹住,放进小虎钳慢慢地用力夹,记住每夹一次取出量一下,本来只厚了一点点,很好搞定,这样浆根同样很平整,并不会影响它们的强度。自已做木浆就这样搞的。试一试哈

网友F:
建议wing采用玻纤桨,现在325的玻纤也就40元左右,只是比木桨重20g,贵几块钱!!用起来稳定,缺点灵活差一小点!!

网友G:
这是北京的那位大哥呀,我看见群名字了,而且居然看见我的QQ名字了

网友H:
木桨主要是软,但软有好处。炸机的损失小。如果波纤和碳桨你试试。那个严重呀。所以大家还是用木桨吧

楼主:
舵机已经换位置了 装的时候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呵呵 谢谢大家提醒~

网友I:
同意楼上虫子的说法

网友E:
虫子经验要丰富些,新手木浆不错,,,
支持

楼主:
如果能送两幅碳纤桨 再高兴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