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尾舵的问题,

楼主(2007-08-09):
偶的舵机不正常,扳动遥控时舵机好象没力气一样,有点动但幅度很小,而且每次回中后中立点都不一样.调了DELAY以后好了一点,但还是存在这个问题.飞机飞起来时就会左转.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什么陀螺什么舵机?什么飞机?
都不说

网友A:
401吧,行程可能太小了。锁尾模式下不会回中的,除非JJ转了相应的角度,否则就不叫锁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吧,行程可能太小了。锁尾模式下不会回中的,除非JJ转了相应的角度,否则就不叫锁尾了。

恩,是401.哦,不会回中,那这个不是问题.但是偶的飞机飞起来会打转,往左转,偶已经把舵打到最右边了,就像图中一样,尾推已经左舵打到底了,还是没用,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舵镙仪反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401.哦,不会回中,那这个不是问题.但是偶的飞机飞起来会打转,往左转,偶已经把舵打到最右边了,就像图中一样,尾推已经左舵打到底了,还是没用,怎么解决啊.谢谢.

把陀螺的DIR拨到另一边,陀螺补偿方向反了

楼主:
谢谢各位,偶先试试.

楼主:
偶试过把DIR反过来,没用,反而刚飞起来就飞速打转,说明原来的DIR是对的.但是用原来的DIR设置也会打转,只不过是飞起来2秒钟左右以后才转,舵打到底还是没用.奇怪了.

网友A:
你的401的灯是常亮还是闪烁的?通电后不要马上动JJ,要先等401红灯亮了再动遥控或者JJ本身。

还有,你说的左转指机头还是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401的灯是常亮还是闪烁的?通电后不要马上动JJ,要先等401红灯亮了再动遥控或者JJ本身。

还有,你说的左转指机头还是尾巴?

是机头左转,就是起飞时正常,但是飞起来2秒种后,机头开始左转,就一直转下去,可是偶的舵已经往右打了很多了,尾推也已经往左推到底,偶看尾桨的螺距,已经像图中这样了,可是飞机还是要往左转.

网友B:
LZ看看401的灯是什么状态,必须在锁尾方式下接电。401才能初始化。另外调试401时请在一般模式下调试,就是悬停时飞机不左右偏。这是确定401的中立点,在1秒内快速的在锁尾和非锁尾间切换3次以上。这样中立点就设置好了。然后再把控调到锁尾状态,天9的控就是AVC的状态下是锁尾。我一般调整在AVC70%。然后调节401的舵机行程,保证2边行程自由顺畅,不卡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看看401的灯是什么状态,必须在锁尾方式下接电。401才能初始化。另外调试401时请在一般模式下调试,就是悬停时飞机不左右偏。这是确定401的中立点,在1秒内快速的在锁尾和非锁尾间切换3次以上。这样中立点就设 ...

谢谢"海之天"的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