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这个电调

楼主(2007-08-09):
有请懂行的给看看,这只电调最多能上几V,场管是75n03. 我的目标是25V能到吗?达不到的话可以改吗?我手头有6个3703管.

网友A:
这个做功不敢恭维~

楼主:
那位说说到底能上多少伏啊!
那位说说到底能上多少伏啊!

网友B:
在你的图上看好像最高不高过十二伏.看一下你的总电源的电容用的多少伏的耐压的,你的这一个是有刷用的.所用电压不要高过电源滤波电容耐压,还有你的场效应管的最大耐压.在应用中这些参数最好保有一半以的余量这样才不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