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20电机烧了..电机已收到不错,平口钳就。。。

楼主(2007-08-09):
学着坛子那位大哥用63的开孔器铣大面积平面,开始铣的很漂亮挺爽。当进刀到0.5mm感觉很吃力了,本想一口气铣完再停机。点知铣到中间闻到一股味了,停机打开上盖 电机起烟了-----玩完

网友:
对于bf20来说63有点大了,如果是实心的面铣加自己的坚固程度是不会造成烧机的,你的开口器太大,太薄弱容易卡,另外要磨成铣刀的角度才行啊.

用30或45的就行了,不可太贪心

网友:
当时的保险管是多大的?为什么没先烧保险?

网友:
楼住的电机只是起烟了并没有完全烧掉,烧掉了就不转了对吧.

楼主:
当时的保险管是多大的?为什么没先烧保险?

之前烧过保险,工作时找不到保险丝顺手找三四根小铜丝装上就用了

楼住的电机只是起烟了并没有完全烧掉,烧掉了就不转了对吧.

拆下来测过了,烧了二组线。

网友:
没出保修期,应当厂家免费换,买一个将近400元.
我的25V堵转十多次,保险都没烧,可能调速电路带过(限)流保护,看来也要小心了

网友:
V25不用担心,不会烧的,只会坏齿轮,和保险,我铣那超硬的刀杆死在那里何止二十次,第一次时间最长,卡死在哪里后我愣住了,从没遇到这种情况呀,慌乱之中找不到停止按钮,后来按下停了.什么事都没发生,继续铣,那次卡停有四五秒时间.

网友:
是不是因为它是无极变速的原因?
如果是齿轮变速或者其它方式变速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齿轮更会出现问题

楼主:
今天向厂家定了电机,修便淘个平口钳。共又花了我900大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向厂家定了电机,修便淘个平口钳。共又花了我900大洋。

单独这平口多少米?

网友:
面了回转台的兄弟可以用回转台代替这个角度平口,就是下料要有余量

网友:
BF20的直流电机要注意散热!!!

网友:
电机散热问题 , 高负载时温度更高 , 我的2k4 都加了散热风扇 ....

网友:
经验总结:

保险管一定要有!
刀一定要刃磨好!
一定要注意散热!

网友:
那么容易烧呀,电机没有风扇吗?

网友B:
电机本身没有需要另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本身没有需要另装

电机本身好像有风扇,连在电机主轴

网友C:
当你调至低速时 , 或有负载时速度变低 , 风量不足够的 .

我的2k4 加了风扇后 ,  可连续用数小时都不怕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你调至低速时 , 或有负载时速度变低 , 风量不足够的 .

我的2k4 加了风扇后 ,  可连续用数小时都不怕热

这个调至低速电机是高速吧?只有面板调低电机才低速啊

网友:
坏了小事,我们DIY的早晚会碰到这事,多学点,好事

网友:
我的没事,通电试了一次后,就一直供到现在

网友:
过两天就是初一了,看看要杀只鸭 来供了。

网友:
我的bf20都烧了10几个保险管了,幸好上次买了2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这平口多少米?

网友:
送厂或拆下自己修

网友:
直流电机修起来比较麻烦一些,特别整流子处。交流的就好修多了。

楼主:
今刚刚收到,电机个头比原来的大不少,功率上到850W了不错:

再打开顺便买回的平口钳, 又是华宇物流,连抽了几支烟。。。。

凑近细看。。啊!大伙你说是不是全新的 ,立即给厂家电话找解释 今日周六没人接。。

楼主:
看了它抽完了一包烟。

网友:
邮购还是风险大那.........唉!

网友:
很同情楼主
物流真是损
新旧与否看钳口和导轨基面及底板底面:旧的有很多碰伤凹点、磨损,新的是磨床磨过的加工痕迹。

网友:
肯定是发错了,费经理是模范经理,坚决不相信华飞会以旧充新.
消消气不用担心,问题会解决的,不过这种钳子不到400元可以买到.

楼主:
不是费经理的,是扬州欧普兄弟的,坛子上算是最早的BF20了。

网友D:
楼主,我说句话,不好听,但如果你要是骂我,也算我自找的,你用铜丝代替保险丝,烧了电机,如果我是厂家我就不管你,活该!保不险丝熔点低,烧断了是为了保护后面贵重的电机,您用铜丝就等于把电机给杀了直流的本来就脆弱,适合像工业的那样要生产效率,每台机器都是有极限的,如果你非要破,那就一定要改变条件,否则,简单的上大刀,只会欲速则不达,如果保险总烧,就说明已经出现过载了,就要注意了,达不到的非要干,就是蛮干,除了毁床子没有别的, 玩机床可要多学习,感觉楼主底子不扎实 ,为了自己的安全,要多学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说句话,不好听,但如果你要是骂我,也算我自找的,你用铜丝代替保险丝,烧了电机,如果我是厂家我就不管你,活该!保不险丝熔点低,烧断了是为了保护后面贵重的电机,您用铜丝就等于把电机给杀了:em01 ...

我是电机内部线圈短路后烧保险, 从拆开的转子看不出是烧的,我也懒得找厂家说,自认倒霉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是电机内部线圈短路后烧保险, 从拆开的转子看不出是烧的,我也懒得找厂家说,自认倒霉吧

别自认倒霉呀,只要保修期内,厂家就应当给你解决,否则你就在网上大喊大叫,给厂家点压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别自认倒霉呀,只要保修期内,厂家就应当给你解决,否则你就在网上大喊大叫,给厂家点压力.

2k4好像没有保修期,我还没开始叫,厂家老板已经大喊大叫,说坛子里的人不会用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2k4好像没有保修期,我还没开始叫,厂家老板已经大喊大叫,说坛子里的人不会用床

其实际2K4床子还有一些问题出于对厂家爱护已经不公开了,例如自动走刀有两个齿轮咬合只有1mm,如不及时发现这个问题两个齿轮相信很快磨损打滑,有空上个图片大家就会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其实际2K4床子还有一些问题出于对厂家爱护已经不公开了,例如自动走刀有两个齿轮咬合只有1mm,如不及时发现这个问题两个齿轮相信很快磨损打滑,有空上个图片大家就会明白。

你又开始大喊大叫了  ,改主轴金属齿轮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又开始大喊大叫了  ,改主轴金属齿轮了吗?

还没呢,打算出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没呢,打算出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说句话,不好听,但如果你要是骂我,也算我自找的,你用铜丝代替保险丝,烧了电机,如果我是厂家我就不管你,活该!保不险丝熔点低,烧断了是为了保护后面贵重的电机,您用铜丝就等于把电机给杀了:em01 ...

用惯了大床有时用用这小东西是难忍的,这次铣的又是铝 。电机也不是这保险丝能保得住,这些有刷电机如果长时间使用那有没烧呢!早已经有心理准备。 机器用了二年也没要厂家保了。所以电机也是自认的。

网友:
给你换的电机是标准的v25的电机,现在一般使用这种了,应该没有问题,很皮实的.

平口你找曲经理买,如果你想要给我短消息.

网友G:
请问楼主,你的20的原配电机是直流的吗?功率是多大的?

我的2K4车床的电机烧了,我不想买新的.质量太差,买了还是一样坏的.

我想买你的20的原配电机不知道要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你的20的原配电机是直流的吗?功率是多大的?

我的2K4车床的电机烧了,我不想买新的.质量太差,买了还是一样坏的.

我想买你的20的原配电机不知道要多少钱啊

先看尺寸,是否可以放进2k4电机仓

楼主:
呵呵,今天才装上,挺有力啊!原来的600W,现在850W了,320元不包邮

网友:
你的铣床买了几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