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旋翼調較疑問,老鳥請指教。

楼主(2007-08-10):
尾舵控制組在尾主軸中央,尾旋翼0度,沒有力堆風。
img]http://photo.5imx.com/up/0707/03/2007892350230.jpg
尾舵控制組需在尾主軸一傍,尾旋翼有力推風,飛行中保持中立點,但兩傍行程不均,這正常嗎?有否方法做到控制組在中央,但尾旋翼有角度,有力推風保持中立点。
img]http://photo.5imx.com/up/0707/03/2007892350241.jpg
尾皮帶寬緊怎作準側,對尾旋翼轉速有影響嗎?對保持中立点有影響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尾舵控制組在尾主軸中央,尾旋翼0度,沒有力堆風。
img]http://photo.5imx.com/up/0707/03/2007892350230.jpg
尾舵控制組需在尾主軸一傍,尾旋翼有力推風,飛行中保持中立點,但兩傍行程不均,這正常嗎?有否 ...

网友:
我都是這樣,我都好想知點解决???

网友:
都可以,但找到那个带角度的中立点比较难。
不管怎么调的,401都会帮你搞定一切的。

网友:
请在非锁尾方式调节,一般舵机在中立点时后旋翼夹角为5度左右。

你可以将舵机架松开,然后保持后旋翼在5度,将舵机调在中立点。最后上紧舵机架。

最好不要微调尾舵机,这样会导致舵机左右行程不一样。

网友:
行程不用对称的,因为JJ逆时针方向转需要尾舵比较大的螺距,既要克服顺时针自转同时还要产生逆时针的推力才行。

而顺时针转的话尾舵螺距为零都行啦,要是带一点螺距的话顺时针转得就更猛了。

网友:
按照机械中立点来说,尾桨应该带一点夹角,在锁尾模式下,其实不过机械中立点在什么位置(别偏得太离谱),应该都可以锁住,但是理论上机械中立点调整正确的话,陀螺仪的工作效率会更好。机械中立点不在正中,会导致尾桨两边形成不一致,这没有关系,因为本来飞机就有机头向左转的趋势,所以同样的角速度,机头向左转比向右装需要的尾桨的攻角要小,两边行程不一致也是很自然的。

网友:
本来为了保证发扭力,尾翼的行程不可能一致的,总是一边比另一边行程大。

网友:
重量有变化,中立点又会变的,没太大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