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试CCPM十字盘,新手有问题,请进

楼主(2007-08-10):
在亚托版下载了一个调试的录像,有几点问题想问一下。
1.视频中那人把油门放到中间,然后再进行舵机的中立点设置,我也照做了,但是重新开机后舵机遥臂不是水平的了而是向下,此时十字盘在“止点”处(因为校正是油门在中间,所以开机后舵机臂就在下面了),不知道是哪里没调对?
2.我的控为6EXHP,没有单独调节舵机中立的设置,只有连动调法,但是调出来很不准,有没有单独的仪器可以直接微调舵机中立点?

网友:
还要在螺距曲线里面设置螺距啊

网友:
那是机械调整,是要这样的,再在遥控器上把螺距设置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
1、调中立点时,要在螺距是0到100线性增长的情况下调整,或者至少忧闷杆在中间的时候是螺距50%
2、我也用6EX,没有SubTrim功能,不能调整CCPM斜盘舵机的中立点确实不太方便,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囤积一些舵机摇臂,挨个换上去试,也许能够找到3个舵机在中立点时摇臂都是水平的;第二个方法是这样的,如果左边的摇臂装上以后向下,右边的摇臂就选择向上一点的位置装,装上以后通过打Trim使两边平齐,前后调整也是类似这样,这样可以找到3个摇臂角度一直并且接近水平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6ex 可以单独调整中立点的,设备都可以,仔细看说明

网友:
 看录像还要注意对方调整的模式:

1、一般调整倾斜盘位置首先要在3D模式下调整。也就是先把控打开3D模式,把油门放中间,让3个舵机臂成90度位置安装连杆。这个位置就是螺距0度位置了。(这个步骤请调整好舵机机械中点后在通电调整)

2、然后把油门达到100%最高位置,这个时候看螺距尺测量最高位螺距应该在正11~12度左右为正常,如果达不到就调解舵机行程。

3、然后把油门放到最低端这个时候螺距成为负11~12度位置。

4、把3D模式关闭,这是切换成为普通模式,在油门最低点调整到负2螺距就可以了。一般新手用调整到0螺距也行,这样不会因为突然拉低油门而突然下降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