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螺距变化问题................

楼主(2007-08-10):
控是9X2,螺距舵机是JR511,飞机是R50..

我设好螺距曲线,量好角度,控放最低点角度是-3度,中间是+5.5度,最高是+10度.然后关机...............多1,2天后开机,所有设置都不变,就发现度数整体有1~2度的变化,变成了-1.5,+7,+11..有时候整体向上加1~2度,有时整体向下减1~2度.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的9X2没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在控左侧边有个螺距调整划块,看看是不是无意中动了他,因为那个位置很容易被手摸到.最好每次都检查保持中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控左侧边有个螺距调整划块,看看是不是无意中动了他,因为那个位置很容易被手摸到.最好每次都检查保持中立.

这个我有检查,都确定在中立上,没动过

楼主:
  ...高手帮忙啊

网友B:
你的特级开关是否动过?机子有无大的搬动或颠簸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特级开关是否动过?机子有无大的搬动或颠簸状况?

开关都是一直保持在N上,没动过.....飞的时候机子还是比较平稳,不会有颠簸情况......
而且我发现是刚开机的时候测螺距有点不对,但是等多几分钟后再测就恢复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全面检查一下连杆及螺丝有无松动
还有就是螺距微调,ff9右侧面有一个扇形摇柄,是微调螺距,jr的控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微调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是9X2,螺距舵机是JR511,飞机是R50..

我设好螺距曲线,量好角度,控放最低点角度是-3度,中间是+5.5度,最高是+10度.然后关机...............多1,2天后开机,所有设置都不变,就发现度数整体有1~2度的变化,变成了 ...

1.你设好螺距曲线,量好角度,控放最低点角度是-3度,中间是+5.5度,最高是+10度..你有用這個螺距來飛過嗎?
2.發現螺距變化后..你有否再用這螺距來飛?
3.你能肯定每一次量的角度度數100% 沒錯?
4.你有否檢查過.機上連動螺距的連杆所有波頭有否虛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设好螺距曲线,量好角度,控放最低点角度是-3度,中间是+5.5度,最高是+10度..你有用這個螺距來飛過嗎?
2.發現螺距變化后..你有否再用這螺距來飛?
3.你能肯定每一次量的角度度數100% 沒錯?
4.你有否檢查 ...

1.飞过很多次.
2.原来我会再做修正,后来发现等一会就会变回来所以直接飞,不用改了.
3.不是100%都是99.9%
4.检查了的,应该是没有..

网友:
还是检查一下所有螺丝及连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1.飞过很多次.
2.原来我会再做修正,后来发现等一会就会变回来所以直接飞,不用改了.
3.不是100%都是99.9%
4.检查了的,应该是没有..

看你" 2. " 的回覆.那就好像有點古怪.

网友(2007-09-09):
同感,我的雷虎螺距有时也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