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胜的9克舵机感觉很烂!

楼主(2007-08-10):
我用了辉胜的9克
舵机
感觉很不好!
有时里面的
电机
出现高度抖动现象,可能是里面的电位器有问题!
但我从wk 36# 拆下的舵机也没有这样的!
65MG 的太贵要260左右
不知道用HPS18100舵机如何! 重15克!
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A:
你的可能是个别现象,我有10多个辉胜9克都很好用呀!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不能这样污蔑穷人9克...
不管使用还是维修都对得起它的价...

网友D:
有抖动的话,就差不多报废啦!!!  其实辉盛还是满好用的!!!

网友E:
自由间隙非常的小

网友F:
辉盛的还可以呀!我用了很多个了!没有抖过舵呀!

网友G:
辉盛舵机可以的啊,齿轮没有虚位,比ESKY好,

网友H:
辉胜我刚用; 我知道sky的很不好用,

网友I:
我觉得练航线辉胜的舵机绝对是最佳选择,我炸了几次机,舵机还是在很好的工作。当然,你如果不缺米的话可以买高级的,呵呵

网友E:
辉胜和ESKY比较,在虚位上胜出,辉可以做尾舵,E就几乎不能做尾舵

网友J:
辉胜最大的毛病是特爱扫齿!

网友K:
我觉得辉盛很好用,效果比GWS甚至好一些,25一个实在是难得的超植国货!
我用辉盛锁尾比用贵它四倍的GWS还强

网友L:
抖动是电位器的问题,辉盛以前的质量好点,现在的差了许多....所以现在还是买65MG一次性投资,少很多烦恼。

网友H:
gws 很垃圾,从接收机到小舵机, 我都赶上坏的了; 广告骗人啊

网友M:
18100的问题是:如果是65MG,你调一格微调,它会同步地动一点点,18100就不动,要大幅度动一下停下来才会到你微调好的位置上。

网友N:
corona金属齿轮尾舵专用舵机是目前国内性价比最好的电直尾舵机,速度:0.11/秒/60度
扭力:2.2公斤.厘米
重量:12.5克
尺寸:22.5×11.5×24.6mm
兼容:futaba 601、401、240、JR等陀螺仪

网友O:
辉圣9G舵机还是很不错的,25元钱一个,虚位和回中性能都还不错,比36#的舵机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