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又来了,关于电池的!

楼主(2007-08-10):
前几天飞了后,今天拿出
电池
,有一块居然鼓了,一量电压,都在3.7V左右,然后充满了后,鼓胀消失了,去飞悬停,还可以飞10分钟,电池温度也不高.为什么会鼓呢?前几天是中午飞的温度有点高,会不会是温度过高照成的?这电池还有用吗?
高手指点下

网友A:
电池质量一般喽,我都好几块这样了。
可以试试“花牌”,我现在用这个牌子的感觉还不错,几十个起落了,用的垃圾充电器,还没鼓过

网友B:
和温度有关。。。环境温度超过30度,很容易股
股还和电池质量有关 ,当然电池质量好像也和价格有关
我目前也在寻找相对不太容易股的电池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和lz一模一样的问题,是科乐科lama自带的电池,没有过充过放过,但有时会有点儿鼓,但还不影响使用

网友A:
看来不止我一个遇到鼓的了,以前我的电池很容易鼓,原因可能有几个:深圳夏天太热,充电器过于垃圾(ESky的简易平衡充),还有每次飞都要等到电调保护了才罢手,有时是亏电状态下保存几天。
后来试过买了大概4、5个牌子的电池,最终用了一个不知名的“花牌”电池,惊奇的发现便宜也有好货呢,2200ma,15C以上,才一百四十多,而且用了二三十个起落了,夏天依然那么热,我依然那么贪心的飞,还是那么抠门儿的没换充电器,结果仍然那么坚挺,赞一个。

楼主:
看来好多人用花牌的,呵呵,第一次听说这牌子
我的另外2块DN的电池表现也不错啊,到现在用了快100个循环了依然很好!
大家还没说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现在我的电池是消了,不鼓了,好象也没影响使用,是不是还是继续正常使用呢?

网友D:
花牌的电池那里有卖的?

网友B:
股消除了肯定没问题
改天我放个圆柱形电池给你们看看,什么叫做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