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大无刷的请进

楼主(2007-08-10):
飞高540XL的内转KV2500的合适跑船不?如果可以需要配多大直径的桨!有知道的麻烦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
40MM以下的吧

网友:
这么高转速,配小螺距大直径吧~~~760MM的船可以上X437/3,800MM多的可以上X440/3或者X442

楼主:
谢谢charli兄弟的回复

网友:
前提是用20S镍氢或者7S2P锂电

楼主:
要用这么多电池啊!那船都快要沉了

网友:
你的船多大的~你kv高用少一两节没什么问题~

网友:
  kv 2500  用20S 或者7s2P  小心烧电调哦!

楼主:
VOLVO的壳ABS料 长是720CM

网友:
18S,用437就可以了~~~

网友:
2500KV的用12S足够了,但电池的性能一定要好,因为工作电流大,电池放电不行的话就没戏了

楼主:
谢谢几为兄弟的回复

网友A:
540xl 2500kv电机,标称工作电流达95A ,实际工作电流可能会达100A ,所以这只电机跑船不是不可以,但对你电池要求很高。如果你电池不行的话,由于电池的压降过大,船速会发挥不出。桨选择方面,不同船型,适用的桨也不同,35-40的桨,都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0xl 2500kv电机,标称工作电流达95A ,实际工作电流可能会达100A ,所以这只电机跑船不是不可以,但对你电池要求很高。如果你电池不行的话,由于电池的压降过大,船速会发挥不出。桨选择方面,不同船型,适用的 ...

标称电流的确是95A 谢谢星星的解答!我没有太爆的电池,看来还是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称电流的确是95A 谢谢星星的解答!我没有太爆的电池,看来还是放弃

最后就这个结果啊?
忘了先辈的教导了么: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