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无刷电调编程设定卡 是必备的工具吗?

楼主(2007-08-10):
我刚买了一个40A的好盈无刷电调,是必须买一个好盈无刷电调编程设定卡吗?

网友:
如果你不经常更改开机的音乐,就不是必需的。
其它设定都可以用遥控器进行。

网友A:
好盈的电调得用好盈的设定卡才行的。

网友:
没必要,除非你是商家,一天设几个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盈的电调得用好盈的设定卡才行的。

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通过遥控器设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通过遥控器设置?谢谢!

看说明书呀

网友:
编程卡是必须的吗

我也没有,可是很多人都说是必须的.为啥呢?除了音乐以外?

网友:
如果你经常要改参数,而且用的电调都是好盈的,那么用编程卡设定参数就方便许多了

买编程卡,说白了就是为了方便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