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18a皮带

楼主(2007-08-10):
请问各位大侠天津C0618A的皮带型号和安装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缝纫机皮带

网友:
我用牛皮绳,钢丝钩连接

楼主:
不是一体能结实吗?

网友:
B带,长度有选,你到卖传动带的地方问,拿原来的带去,如没有,可先用绳试绕一圈,长度接近就行了,因为还要调紧的.
我用的是1880长的,的大概20多元一根,

网友:
80厘米的树脂皮带.要多宽切多宽.

就是更换比较麻烦

网友:
0618的皮带轮有几种形式,常见的是使用o形带的,可以选用一种进口的深绿色的合成带,好像是以色列进口的,现在也有国产的,但是没有那种耐磨,摩擦力也小一些,大约是16元一米,买回后使用电烙铁在两端头处烫一下待熔化时粘接在一起就可以了,效果很好,我用了6年,一直不错。

网友:
原装好象是皮带,有点象缝纫机用的

网友:
我用的是80公分的树脂皮带.每根4元.

切2槽.正好.就是装皮带的时候要把主轴拆下.业余使用一根皮带用2年估计没问题

网友(2007-09-11):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买了一台0618车床,但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这床的皮带卖,看你的贴想问下否帮忙买下你说的那种“进口的深绿色的合成带,好像是以色列进口的”,我可以先付款给你,真的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我在的地方小所以买不到。。。。
如不能帮买的话,可否告诉在下你说的那种皮带的具体型号和名称“买回后使用电烙铁在两端头处烫一下待熔化时粘接在一起就可以了,效果很好,”。。。。
我的联系电话:13885990808
EMAIL:anquan_lb@163.com
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好机
如果要用有接头的皮带,可以在本地找生牛皮或者摆地摊的买牛皮带的切一条,直径5-5.5毫米,
长度约860毫米(指配标准机架的)即可.这种接扣式的传动带一般不耐用,而且传动力小,只合适做小刀量的小活,性情急的不合适用.
热接带(PU带)是方便,但摩擦力矩同样较小,和牛皮带差不多,
老实的办法还是把主轴拆了换一条整圈的传动带,够力道.

网友:
皮带是个问题,现在又发现丝杠有点变型!看图。。。。

网友C:
“长城制造”请看。。。

此黑色东东是丝杠右边的连接座!
不知道这种原装的是什么型号的。。。我哪个惨呀!!!
请问有谁能帮做一个吗???

网友:
刚才上错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黑色东东是丝杠右边的连接座!
不知道这种原装的是什么型号的。。。我哪个惨呀!!!
请问有谁能帮做一个吗???

先不要急着换,你可以在丝杠工作的情况下看一下是否偏心影响传动,若果不影响,就不需要换,若果偏心传动,可以先拆下来,然后在取下固定螺丝的情况下,用手把扶住,另外用手轻轻拨动丝杠并感觉其是否有改善,固定的手移动一下位置再观察,直至合适,做好记号,然后再自作重新固定,即可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