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的最后使用电压

楼主(2007-08-10):
如果飞锂电的话

最后电量显示器显示3.3V,然后就降落

电量显示这时会回升,3.6V左右
那我还应该飞一下吗??

我们看最后电压是看刚落地时的还是看他回升以后的??(飞航线的)
谢谢~~

网友:
带负载时电压肯定低一些啦,空载电压马上上去了。

网友:
对对对,不要用了,等着下次充完电在用吧

网友:
带负载电压是准确电压,空载电压是虚的,不能用

网友:
不要用了  如果要过段时间在使用 请 充电到3.8-3.9

楼主:
负载和空载我还没有概念

飞航线是什么载??

是不是只要在飞时电量显示到了3.3V就要停下来.而且随后电量显示回升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和空载我还没有概念

飞航线是什么载??

是不是只要在飞时电量显示到了3.3V就要停下来.而且随后电量显示回升也不能用??

对,应该这样理解。

楼主:
希望多点人给小弟解释一下~~~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