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450 配25A电调行否

楼主(2007-08-10):
Wing450 机用450R35-F电机,配25A电调行不行?(手头上有一个25A电调)

网友:
悬停和简单航线应该可以

网友:
最好35A-40A左右,25A有点小了!!

网友A:
目前大多数国产电调都有不同程度的虚标。

质量较好、没有虚标的25A电调在整机状态比较好、并加强散热的条件下也是可以使用,但需要特别注意转速和螺距曲线的配合,而且不能连续暴力飞行,建议新手还是使用35A的电调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大多数国产电调都有不同程度的虚标。

质量较好、没有虚标的25A电调在整机状态比较好、并加强散热的条件下也是可以使用,但需要特别注意转速和螺距曲线的配合,而且不能连续暴力飞行,建议新手还是使用35 ...

我用好盈30A飞4#机都汤手了.

楼主:
好,那我就买一个40A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