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船的大哥们给偶点指示吧

楼主(2007-08-10):
这个船长60CM宽23左右  我用380的无刷能跑起来吗???  原来的是双380有刷 用原来的浆可以吗  那个只有3.6CM大

网友:
肥豚!

380几KV呀? 原桨实在是太差!换

楼主:
没钱卖浆啊  KV好象3000多  B28-48......还少个舵那 60A的电调还没收上

楼主:
关键是能不能跑到40左右 比以前380有刷快点

网友:
买个星星拍的无刷把125A..
你那个浆换了。 ..螺距小了...跑不起什么速度..上个好点的浆 速度不会慢..呵呵

楼主:
我想要个60A就行了  能跑30多就好

网友:
马达已经够猛了,玩具桨螺距太小,换个FX531够你爽,电池要确保最少60A电流
电调60A比较危险,我刚刚报销1个60A,配置基本和你一样,一定用60A千万记得慢慢加油门,猛推杆肯定冒烟
满足以上条件你就等着尖叫“好快”吧

网友A:
KV3000多  B28-48     45A电调就够了

网友:
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船能跑过40MK,用有刷都可以跑过,无刷就不止啦,不过这个船体跑船有点跳,看你怎么调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KV3000多  B28-48     45A电调就够了

浆大了螺距大了.....电流肯定大.......
不注意..就烧东西...买个125A的电调现在不是很贵,,,方便以后升级540无刷......
在不用...买电调.....................

楼主:
是啊
是跳  像磕头一样

楼主:
嘿嘿 能跑40就可以 估计原船的浆可以用

楼主:
船轴沾歪点 没问题吧  能用舵修正吗?

网友:
最好...装直...要不跑出来的效果很不好..一方向舵来修正的话..你有一变的转弯就不是很灵活了哦...
有一边...转弯角度在加大....
最好跑的时间注意下..不轴系不是很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楼主:
偏了2-3度  嘿嘿 用胶弄死了 1次性的哈哈

楼主:
haha  一次性的船船

网友:
  安装的很有个性

楼主:
热容觉  302  704  全上  哈哈

网友B:
手工太差,巨不共心,阻力大,功率都损耗在上面了,万向节很容易玩完,轴套伸得太出,并太单薄,转就会晃,浆规格不合适,电机估计转着转着就会跑到其它地方……一点个人见解

楼主:
haha  慢慢跑的   哈哈 电机很结实 热容加302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工太差,巨不共心,阻力大,功率都损耗在上面了,万向节很容易玩完,轴套伸得太出,并太单薄,转就会晃,浆规格不合适,电机估计转着转着就会跑到其它地方……一点个人见解

电机肯定会跑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