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这条船怎么开壳?

楼主(2007-08-10):
新买了条小环奇,感觉都不错,就是壳子是密封的,只有装电池的地方~~请问我从什么地方打开船壳去改???见笑了~

网友:
机翼那里~

网友:
  不用开壳吧,正常改啊

楼主:
船是密封的,不拆开怎么改啊??

我找到了有胶的地方,沾的很严,我强行拆开~~

可是拆开的地方在水线以下,改完还要粘上,这样的话如果将来再改动或者修理就还要拆开~~~我想在合适的位置开个口,方便维修~请高手指点在哪开最合适,又不影响美观~

网友:
   不一样啊

网友:
好玩具!

将电池仓挖掉!

楼主:
电池仓挖掉的话也看不到电机吧?

网友A:
这是NQD的船,上下船体胶粘的,先把上壳外沿一圈切掉,就能看到上下粘和的接缝了,用刀片顺着接缝很容易就能分开
改完后用塑料模型胶水粘和即可,它是腐蚀塑料,挥发后塑料就融合在一起,很牢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NQD的船,上下船体胶粘的,先把上壳外沿一圈切掉,就能看到上下粘和的接缝了,用刀片顺着接缝很容易就能分开
改完后用塑料模型胶水粘和即可,它是腐蚀塑料,挥发后塑料就融合在一起,很牢固的

我已经弄开了,就是你说的那个地方~~可是我粘上后,下次再打开怎么办???

网友B:
楼主可以尝试去卖汽配的地方买一支汽车修补胶,有红色和黑色两种颜色,随便买一色吧。(但不要买白色那种很稀的,用在这不行。)这种胶挤出来像牙膏,很稠,干透后像橡胶一样有弹性,黑色那种在包装盒上有一小块样品你可以拿捏一下。下次再拆你就用一把美工刀切开,用手指甲就可以把胶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尝试去卖汽配的地方买一支汽车修补胶,有红色和黑色两种颜色,随便买一色吧。(但不要买白色那种很稀的,用在这不行。)这种胶挤出来像牙膏,很稠,干透后像橡胶一样有弹性,黑色那种在包装盒上有一小块 ...

谢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
船舱部位,全部切下,然后自己在做一个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