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电调还挺复杂的啊

楼主(2007-08-10):
恒龙3851-1平跑的调,坏了,有信号输入,不动,灯不亮

楼主:
12F629是单片机叭,那位高手有办法? 估计是它坏了

网友:
呵呵,软件出问题也不好搞啊

网友:
不会是软件出问题!

网友A:
看看稳压芯片是否坏了,量一下稳压芯片的输出端。如有5V输出,再量下单片机的电源输入端是否有5V输入。如果单片机有电源输入,那就是单片机烧坏了。
 软件不会坏,但电压不稳会烧坏单片机。我烧坏过辉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稳压芯片是否坏了,量一下稳压芯片的输出端。如有5V输出,再量下单片机的电源输入端是否有5V输入。如果单片机有电源输入,那就是单片机烧坏了。
 软件不会坏,但电压不稳会烧坏单片机。我烧坏过辉胜的。

单片12F629和339电源是7130A供电3V正常,MC34603 DC-DC输入5V,输出18V,电阻全查过正常,二极管正常,

339换过,场管在路测正常,接受机过来的信号正常,就单片了

网友:
  不好解决

网友A:
LZ  如果LED没有坏,只能恭喜你了。单片机已经坏了。

说说我烧单片机的经过吧,大家以后注意一下:
我把舵机线接到八通道接收机上,断电时只把电源的“+”极拔了,然后不小心把电池的“+”极接确到了:接收机那排针的电源脚上了。    就这样废了!!!!:loveliness:

因为共地,电源的高压(对单片机供电来说)通过接收机的电源针脚传到舵机机电源线,再传到电调单片机端,把单片机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如果LED没有坏,只能恭喜你了。单片机已经坏了。

说说我烧单片机的经过吧,大家以后注意一下:
我把舵机线接到八通道接收机上,断电时只把电源的“+”极拔了,然后不小心把电池的“+”极接确到了:接收 ...

 LED好的,场管拆下测好的,是跑的时候坏的,单片坏了

网友A:
呵呵,即然其它没有坏,你不如自己买个单片机,自己学习一下编程,自己DIY一个ESC也不错的啊。做一个自己用的有刷电调程序真的不难!但如果没有接触过PIC单片机那要先下点功夫来学习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即然其它没有坏,你不如自己买个单片机,自己学习一下编程,自己DIY一个ESC也不错的啊。做一个自己用的有刷电调程序真的不难!但如果没有接触过PIC单片机那要先下点功夫来学习单片机了。

这种不会加密叭,不加密就好办

网友:
现在大部份单片机都加密功能,相信生产商已经加密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西呀?作用是什么

网友:
二极管,可能是稳压二极管,也可能是普通的1N4148之类的管子。

网友:
LS的你还别笑,真的是有可能混肴。有时候真的把稳压的拿了当二极管用。搞出问题了,有时都想不到是这个玻璃管出了问题。 长得一模一样,只能测试才知道。

网友:
没准是那里虚电了 拿风箱吹一下 然再重新装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