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谁会修汽油机

楼主(2007-08-10):
我的
发动机
搞了很久,一直都没搞好,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原来发动机是类似这样的,磁飞轮是在前面的
我把它改成这样的了,跑到后面去了,是不是有影响呢???有点火花,但就是打不着啊!!!

网友A:
点火角不对吧

网友B:
磁电机在哪不重要,关键是点火位置,要在活塞的上死点往下时正确点火。

楼主:
怎样能知道这个点呢,楼上的朋友

网友C:
磁点火线圈有两块磁铁,励磁线圈有两个励磁点,当装在输出轴一侧时的先后和你改变后一致的话,应该能够启动,
我看到你装反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看过了,线圈没有装反的,因为把火花塞拧出来空拉能看到打火现象,因此判断应该是没有装错的。

网友D:
只要点火角对就可以了
在活塞即将到达上死点,还差8度的位置,
速度越高,设定提前角就要越大

网友E:
有电有油就应该着车,如果不着,就是点火时间不对,摩托车的磁电机转子上有个触发线圈,还有一条线就是调整点火正时的,这个机器没有看见有那些东西。。。你找修摩托的看看吧
判断火花塞的好坏,把火花塞卸下来,靠近发动机机体,注意,不是接触上,拉发动机,注意观察火花塞电极和外壳之间有没有火花,没有火花就是击穿了的,

网友F:
拧开火花塞 垂直扦根杆 转动飞轮 转到杆最高点时 捡查飞轮磁钢是否和高压包铁芯吻合(此类发动机不用白金点火 飞轮周只有一处有磁钢)
看图好象移动过高压包 问题所在
然后在活塞上止点差8度 定位高压包

网友G:
前换后的磁电机,转的方向都是反的了,不能点火。你看到的火花是活塞的位置不对时点的。你自己比话下轴转动的方向就明白了。

网友H(2007-10-13):
回复 网友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