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玩油固,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07-08-11):
以前飞过翼龙,kt板机,能够熟练飞行航线以及起飞降落(翼龙)。现在想玩油机,主要以休闲飞行为主,不太喜欢3d。本人无车,应该买什么机型和发动机好?预算1k-1.5k,谢谢。

网友:
京商40或小金星等上单翼练习机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像真机:赛斯纳182!

网友A:
我有架T40,给你吧,加46发动机700。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架T40,给你吧,加46发动机700。怎么样?

有意,上图看看

网友:
25级小金星。福特巴4VF控,三叶25或32机器.

网友B:
40级大金星:3**元
三和VG400或福特吧4VF全套:6**元
三叶52或GMS47发动机:3**元
点火器+收发电池+油泵:300元
以上的配置飞起来不错,40级的机机目标大,抗风能力和动力都比30级好很多。如果大金星有朝一日炸了,就换为更灵活的super sport 40或者像真机。
如果加启动器就超支了,手拔吧。

网友:
千万别买25的小金星,我朋友飞过,和3D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级大金星:3**元
三和VG400或福特吧4VF全套:6**元
三叶52或GMS47发动机:3**元
点火器+收发电池+油泵:300元
以上的配置飞起来不错,40级的机机目标大,抗风能力和动力都比30级好很多。如果大金星有朝一 ...

首先谢谢大大的帮助。
发射和接受我都有 用的是9xii+rs77s  启动器+点火器+收发电池+油泵也有了
40级大金星那里有卖,民工的tut40如何?

网友:
对了,要上起码要上40以上的,比较稳定一点!

网友:
还是上40级赛斯纳182!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大的帮助。
发射和接受我都有 用的是9xii+rs77s  启动器+点火器+收发电池+油泵也有了
40级大金星那里有卖,民工的tut40如何?

都有了啊,哪就买个好一点的发动机吧,很多模型都是因发动机不稳定而炸机的,并且一般的炸机都不会导致发动机损坏。

根据你现在的情况:40级大金星(3**元)+OS46的二冲发动机(8**元)+一桶油(100左右)就可以上天了。
40级的练习机很多地方都有,都差不多吧,大金星的原厂是星宇模型,其它的好象是盗版,不过都还不错。

至于是不是上赛斯纳,我的意见是:先飞练习机,飞熟了再飞赛斯纳。
原因是:赛斯纳只是好看,有几个动作不好做,第一个动作是倒飞,因它是高单翼的飞机重心太低,第二个动作是横滚,因它有较大的上反角,第三个动作是着陆,因它的翼载货较大且翼型的升力太大。第四是受风的影响较大,因它的侧面积较大。

上天前多练练模拟器哦。

网友:
步步为营,太累,胆大的,有信心的,就直接上下单翼的,我从没接触过油机,就直接买了架“阿波罗50”,我相信自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