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的凤凰里直升机飞不了旋停,该怎么设置

楼主(2007-08-11):
偶的凤凰里直升机飞不了旋停,油门小一点飞机就往下掉,稍微大一点点就往上飞,找不到一个可以旋停的油门点.是不是设置问题啊,要不要设置油门曲线什么的.
还有,如果要飞3D,是不是把模式开关扳到特级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A:
是油门的设置问题,各通道设置好后,首先要在模拟器里Calibrate一下,然后推油门试试看。

我的油门起点要重设,大概40-50,要不推半天都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油门的设置问题,各通道设置好后,首先要在模拟器里Calibrate一下,然后推油门试试看。

我的油门起点要重设,大概40-50,要不推半天都不转。

Calibrate这个过程是有的,那油门设置在哪设置呢,是不是遥控里的油门曲线啊.

网友:
在通道设置里可以看见每个通道槽左边有个0右边有个100,是对应的行程,点一下就可以重新设置起点或终点的值。

试试看吧~

网友:
发现问题,直机油门根本不能控制,只有最大和最小,固定翼没问题。

一直在玩可变桨距照样悬停没发现,这下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