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影2000上不了天高手进来指教一下

楼主(2007-08-11):
买了一个月的幻影2000还放在家里,上不了天,
我配了5叶函道+2040,3900KV电机+40A电调+11.1V2200,15C3S里电
可就是飞不起来,更气的没离开过地面,
电池我都试了,1300到2200的里电
请高手指教一下还有什么不到位谢谢!!!!

网友:
起飞总量多少?静推力有多少?
重心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起飞重量600克左右,凈推力照数据该有500多克

网友B:
开作弊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作弊口了吗????

开作弊口??有图片吗?/谢谢

网友:
用弹簧秤拉一下推力有多少!

网友C:
重心在哪里?
是不是重心太靠前了?

网友:
你的渠道严重进气不足.发挥不出推力.

网友:
你买的哪一家的,是汕头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心在哪里?
是不是重心太靠前了?

恩恩严重同意.
我看你的进气口明显比实物大,上方也开了作弊口.
进气量应该没问题.
应该是重心靠前了,
这机机能打副翼,你试看能不能拉起来.光靠滑是滑不上天的.

网友:
上4s电池试试。。。。
仅供参考

网友(2007-09-23):
可以飞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5380&extra=page%3D1
你用的电机KV小了要4300的才可以 我的飞机有720克 推力也只有500克  但还是可以飞起来这种飞机要多跑一段距离大概30米  以达到足够的升力  最后注意这个飞机速度快副翼量要小点因为气流太强了我的红箭是%70的副翼量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电话02366753541 大家以前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
你是在哪里买的?

KV3900应该是可以飞起来的呀,我用的是KV3900电机,25A电调,11.1V1300mha15c的锂电,检查一下函道是否安装正常,把电机和电调边接的线尽量拉出来一些,再试试吧。

网友D(2007-10-27):
電調也太小了~電機KV不够~
看看風扇後的函道有沒有什么地方漏氣~

网友E:
应该是重心靠前了

网友F:
电池要小一点,否则头重,1300毫安的为佳,放电20C的试试,电机用2040,KV4300的试试,电调30A就够了,我测下来全油门一般没有超过25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