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经验谈-6-7-8

楼主(2007-08-11):
直升机经验谈-6
    这几天和一位老手共同教导一位完全没碰过遥控模型的新手,第一次飞时,我没在旁边,但听别人说他一起飞就东倒西歪,当然没两三下就撞到安全岛上的遮光板,主旋翼、主轴、横轴、尾管、传动轴当然全毁,双十国庆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日子,清晨六点就去园区垒球场霸占场地,而他和那位老手联机,以免再度发生上一次的灾难。他起飞时当然就像小婴儿一样东摇西晃,幸好旁边有人遇危险时,会放开教练功能,解救危机。到了八点多,垒球场渐渐有人在练球,一颗垒球突然从直升机前跑过,新手一紧张居然忘了拉下油门,反而拉到升降舵,直升机的机头就往后上方飞,加上双十国庆节阵风大,直升机又再度翻覆,主人真是欲哭无泪,飞两次摔两次。这两次花的修理费约二千二百元,哦!他用 Kyosho Nexus DF型,引擎用雷虎 36 级,遥控器用 Futaba Sky Sport 六动,陀螺仪用 Futaba 154。从这两次失事中,可以给想玩遥控直升机同好一个经验,那就是前几次起飞时,一定不要让机身离地,尤其拇指控制不太灵活的人,以日本训练新手停悬的六大步骤来看,真正离地要到第四步骤,前三步骤分别是:1.引擎转速到要离地但又不会离地时,立即收油门的步骤(听引擎声)   2.引擎转速到要离地时,同时控制升降、副翼与方向舵(不让机身发生 摇晃)  3.引擎转速加到离地后,立即收油门(机身从三十公分高掉下来并不会 坏掉)从这三个步骤可以发现,遥控器还不太会用时,根本不让直升机有太长的时间待在空中,练习这些步骤无非是给一些尚未对游戏杆熟悉的人,多给他们了解那只游戏杆对应哪些直升机的动作,练习久了之后,一看到直升机做出什么动作时,拇指自然而然会有反射性动作,而去修正直升机,这样就可达到高手的境界了。上述三个步骤外,其它的分别是:4.蛙跳,机身上浮之后,推点降舵,使直升机前进一小段距离,再行降 落,愈来愈熟练后,距离要拉长,像我是跟在直升机后面约五公尺处 ,它前进我就跟着前进,现在我可以跟着直升机走一桶油,而不让直 升机落下来。5.停悬:就是使直升机在三十公分到一公尺高停悬,当然啦!尾巴一定 要对自己,不然拇指又会不听使唤。6.柔和降落:上一步骤还是以接近迫降(重落地)的方式使直升机落地 ,停悬熟悉之后,就要使直升机以轻柔的方式落地。这六个步骤练习十分熟练之后,停悬(尾巴对自己)才算是达到一个入门的境界,我这六个步骤大约花了两桶一加仑的油才练起来,现在准备练侧飞停悬与面对面停悬,届时若有一些心得时,我再提出供大家参考。上个月摔了一次真的直升机,摔的心痛了一个礼拜,还好只花三百块修理费。十月十三号我去竹东飞行场练飞,当时有许多高手在玩花式动作,那我这个新手就只能躲在边边角角的地方练上空停悬,愈飞就愈高,一不留神,竟给它飞到太阳里面,整架飞机就好像失踪一样,差点给它摔掉,另一次是飞的太远,整个机身的形状都看不清楚,害我要猜它机头在哪里,当时心里毛毛的,还好以前的经验救了我,使它平平安安降落。

直升机经验谈-7
    今天就来讲直升机用引擎磨合的步骤,当然,每个人磨合的步骤不一,我介绍个人所知的步骤提供给同好:1.确定一下引擎伺服机的行程在最低时,能将化油器完全关闭;最高时,恰好将化油器全部打开。  2.将直升机主旋翼拆除,在引擎怠速的状态下(就是油门推杆在最低,油门微调在八分的地方,也就是引擎正常启动的地方),另外还要确定Hold 与 Idle up 在关闭的位置,将主油针转一圈到一圈半的位置。  4.所有遥控器开关、推杆与直升机机体都确认完成后,接上火星塞电池,就将引擎启动。5.启动后拆下火星塞电池,若引擎这时会熄火,大多数的原因是火星塞不够热或是火星塞电池电力不足。6.推一下油门推杆,引擎转速应该很容易上升。7.引擎若一切没问题,就可以开始磨合了。转速上升之后,将主油针逆时针旋开,使转速恰好在快熄火之前。8.重复步骤 6 与 7 ,使油门推杆在最高的地方,不过引擎转速不高。9.这时消音器应该会喷出很多油,这些润滑油就是要将新引擎磨合的油,不可以心疼,因为不花小钱的话,以后引擎就不会听你的话。10.当油箱的油快用完时,一定要用手堵住消音器出口,使引擎停止,或是用油门推杆,关掉引擎。11.重复步骤 3 到 10 ,直到使用三桶直升机油箱的油即可将新引擎磨合完毕。主旋翼装上之后,要将主油针调回一圈半的位置,这时就可去飞直升机了。

直升机经验谈-8
    最近天气一直很不稳定,供养在家里的直升机都快成为蜘蛛窝了,因为每次一遇到星期六、日,天气一定变坏,想想这也不是办法,所以,只要每天早上没风没雨,就一定去飞行场报到, 这几天将模型油的 15℅硝基甲烷换成 22.5℅,并不是中了统一发票,而是我的引擎一直处在高热状态,外观早就被熏黑了,为了想让它还能陪我渡过这个冬天,因此须将较低℅数的油换高一点,使引擎在富油状态下,还能有高马力的输出。这几次在飞行时,却发现油门只要动一些,直升机就往上升,拉一些下来,直升机又立即下降,可见油门很灵敏,因此将主油针调大一些,让油门反应不要这么灵敏。若停悬练起来后,可考虑将原厂消音器换为加速管,这样对引擎比较好。飞直升机的时间也将近半年,进步的幅度不大,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我只摔了两次,因为我发现,不管技术好与坏,还是会摔机,不过基础打好倒是唯一进步最佳的方法,但想要一步登天,我想还是不可能,不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玩遥控直升机,一些设备倒要齐全,我就将这几个月的经验与大家分享。直升机、引擎、遥控器(尽你可能买最好)、陀螺仪、启动器、电池、火星塞电夹、加油器、拔球头工具、螺距仪(测量主旋翼角度)加上升级或修理零件的费用等等,所以遥控直升机这条路实在不好走,提供各位参考直升机直线飞行时,都会发生抬头的现象,有些人以为是机身未调整好的缘故,导致飞行时航线出现一些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现象,其实这是直升机是利用旋翼来产生推力,在直线高速飞行时,以顺时针旋转的遥控直升机为例,若由上往下看直升机旋翼,它是顺时针旋转,机头往前飞行时,左手边的旋翼与风的相对速度较快,右半边主旋翼与风的相对速度较慢,举例来说,若以我的直升机--Kyosho Nexus DF 来讲,她的旋翼直径为 1.22m ,旋翼转速为 1500rpm ,计算起来,她主旋翼尾端的切线速度为 345 Km/h(V=r*w → V=1.22/2*1500/60*2*π*3600/1000=344.9而直升机全速前进时,若她的时速为六十公里,大家可以想象,左手边旋翼的相对速度为 345+60=405Km/h右手边旋翼的相对速度为 345-60=285Km/h,所以两边的速度差为 120Km/h(直升机前进速度愈快,速度差会愈多),再以直升机为什么会上升来看,她是利用旋翼与空气平面有一个角度差,有前进速度时会将空气往下带,造成气流的扰动,再由牛顿第三运动定律来看,有一作用力必有一反作用力,因此直升机才会上升或前进,由刚刚直线前进时,主旋翼左右有很大的速度差,左边的旋翼由于与风的相对速度较右边旋翼为快,因此左边旋翼产生的风量就一定比右边的为多(以直线前进来看),所以依风量大小来看,直升机在前进时,应该会有往右侧滑的迹象,因为左边的风量较大,所以机身会往右侧滑,其实不然,因为一个转动的物体有所谓的陀螺效应,陀螺效应就是一个高速旋转的物体,若你在零度加一个作用力给这个旋转物体,则这个旋转物体会在九十度的时候才表现出受力的迹象,以时钟来讲,假设秒针转很快,若你在零秒的时候敲秒针一下,则秒针转到十五秒的时候,她才抖一下,若你在三十秒的地方再敲它一下,则秒针会到四十五秒的地方才抖一下(前提是秒针转的很快才行),这就是陀螺效应,其实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玩过陀螺或地球陀螺(金属制造,能做许多特技动作),这些靠转动才能平衡的东西,都有陀螺效应。言归正传,为什么直升机高速前进时会有抬头现象?就是陀螺效应,因为主旋翼在 270 度时受力最大,所以零度时,作用力才表现出来,在 90 度时受力最小,在 180 度时,作用力才表现出来,因此直升机高速飞行时,因陀螺效应的作用,飞行姿态会有一些改变。要如何化解呢?答案是没有,除非你在飞行时,一直压机头,否则还是会有高速抬头的现象发生。

网友:
楼主要灌水也不看清楚地方来灌,直升机的内容也不发到直升机版块.......

网友:
顶楼上的。。。。LZ怎么把直升机的发到固定翼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