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买了TDF-6A不知道需要些什么才能用模拟器

楼主(2007-08-11):
接口是音频的 我有FMS 不知道怎么才能用

楼主:
在线等回复哦 各位大虾请帮小弟一把

网友:
可以用ppjoy之类的软件仿真,这个免费
也可以用飞鹰的模拟器,当然这个要钱

推荐买个模拟器,飞phoenixRC或G3,FMS不够逼真,只可以玩一下

网友:
XTR 可以吗?

网友:
个人感觉凤凰比XTR,G3都要好,

吸收了2者的精华,

网友A:
一根音频线,ppjoy软件,破解版aerof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音频线,ppjoy软件,破解版aerofly

按此方法搞定  谢谢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