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理论设计中 随时滚动播放理论设计成果

楼主(2007-08-11):
几个基本数据先定义下来
X,Y,Z轴的丝杠精度等级为4,螺纹长度分别为为250mm,270mm,150mm。丝杠总长分别为:325mm,340mm,225mm。
轨道系统   SBR16        770NX4   = 3080N                汗   承动载荷居然达到300公斤   这个有点过了
3丝杆
丝杠公称直径d0
固定端轴径尺寸
支持端轴径尺寸
d1
M
d2
l1
l2
l3
d3
d4
l4
l5
l6
M15X1
14.3
12.1
1.15
轴承
固定端轴承型号
支持端轴承型号
铣削深度ap=1mm,进给速度Vf =1200mm/min,n=15000r/min。根据经验公式计算铣削力:
F=42.76apVf0.75 n-0.62=22.45N

对于4级精度的丝杠,η=0.85。已知Ph=4mm,设丝杠上最大负载G为500N,静摩擦µ为0.2,根据经验公式计算启动力矩:
T=(F+µG) Ph/(2Лη)×10-3=0.0918N·M

步进电机的选择
根据所需转矩,结合所查资料决定采用杭州日升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的57BYG250C步进电机作为本次设计所需的驱动电机
型号
相数
相电流
步距角
保持转矩
空载起动频率
空载运行频率
转动惯量
重量
57BYG250C
1.5A
1.8°
1.0N.M
2KPPS
2020KPPS
0.23KG·CM²
1KG
连轴器选择   这个没规定  干脆自己造

累鸟   等下 再贴主轴选择  和切削方式
饭吃完了  继续研究主要轴承
8主轴
我们这个机器打算配置一种灵活的标准化主轴安装方式    可以上各种磨   铣   雕头
         磨头  使用小电磨  上羊毛毡 配合研磨沙    磨制各种复杂面        也可以上小雕刻刀雕刻软金属     适合才学这行的用户
         铣床     使用.75KW的电机    配合上我们制造的铣主轴  可以以相对比较快   刀具磨损相对小的方式进行软钢类的材料开粗  (这样专门要开贴研究)     这个适合有特殊想法的变态用户
         雕头     使用专用雕主轴   价格800-900元左右 功率 .5KW  适合高精密度加工 和雕字    这个刀具磨损快 千万别去啃雕钢哦       适合一般玩模型的用户

网友A:
漏洞百出的计算

楼主:
漏洞在什么地方       计算是粗略了点不过大概齐就成  一切按高配置弄

网友B:
顶你

敢做的总比空说的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漏洞百出的计算

又一个大师级,不过是否可以明示漏洞再那里,让我们这些门外汉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漏洞百出的计算

恕我直言,如果只是这样说,并不见得你能高明到哪里去。
如果能把楼主的漏洞都堵上,我第一个来拜!

网友E:
“漏洞百出的计算”
_——支撑这个世界的基本力量中有许多理论家、批评家。但人家一般都能指出是哪有问题,是什么问题。不要像CCTV一样永远正确,但就是老不着调!

一条真理: 永远是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敲锣边捣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漏洞百出的计算”
_--支撑这个世界的基本力量中有许多理论家、批评家。但人家一般都能指出是哪有问题,是什么问题。不要像CCTV一样永远正确,但就是老不着调!

一条真理: 永远是干的不如不干的 ...

网友:
轨道系统   SBR16        770NX4   = 3080N                汗   承动载荷居然达到300公斤   这个有点过了 ``
以上是说的导轨面接触承动载荷居然达到300公斤  还是点接触!!!!貌似是点接触吧`我看过的`你设计的导轨貌似就是外面卖的V形槽镶铁``里面镶嵌钢球`````1!那东西肯定是点接触的`````!如果是是每个点的接触面积只有300公斤``那是肯定不够的``你可以试验下``!  X53铣床``工作平台上面可以放十吨的东西`!!!而且可以来回滑动``!受力无非就是导轨```!而且在铣东西的时候`!阻力是相当大的```就像拿刀砍木头样的``但是我们是拿刀切削铁`阻力肯定是非常大的``见过铣床铣铸铁的时候```突然把一把35毫米的M42  CO8整体高速钢铣刀给铣断过吗`????不管是不是人为操作问题```还是铣刀质量问题 `````你认为一只35毫米的铣刀的横向承受力只有300公斤吗`???而且还是在旋转的时候`!!承受力量应该是以前的一倍多吧`!都给铣断了```那就是换句话说``你的机床在用35毫米 铣刀铣钢铁的时候 铣刀断之前```你的铣床有个保险`不会让铣刀断 ````那个保险就是导轨`导轨断了``就证明到了300公斤的力量了!!
如果你认为数控铣的\导轨只需要承受300公斤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说的意思就是``导轨整体超过300公斤的承受力量 ``或者变形``或者断裂  ```是否``如果是铣钢件``  慢速``反铣的时候`!铣刀阻力大点``我相信大家都遇到过镶条没调紧的情况```工作台平面`震动大``!那就是导轨`松动了``!!像你设计的 这样的导轨``来回震动几下不就挂了吗`特别是轴承式的```!你不会是设计这么一个JJ时  都不考虑这些问题吧``````!不然为什么一个正规的铣床都是吨位级别的呢`!!!!!!!!!!!!?///原因就在此``!!!!!!!!!!!!!!!!!!!!!!!!!!!
现在做数控铣床的厂家真的非常多`为什么别人不设计成你这样的导轨```而设计成`硅形导轨呢`!!人家还是有人家的优点的`!!不过你这玩具``貌似只卖3600块钱就是了!!!!!!前提是成本第一``否则你就没有水喝了!是否`! :loveliness:

楼主:
猫子 我的机床能用上35毫米铣刀  还能铣钢??  你这个铣床该多大啊

我做的桌面型的  最大能上个 2-3MM的铣刀  进刀量.5MM就圆满了  速度是很慢  但是达到目的就可以了嘛   大数控动辄几十万  哪个买的起哦

300公斤是指有精度的情况下能达到的情况              静态条件下  承载为1150X4=4600   450KG         铣刀大小你要考虑下    根据计算铣切力只有二十几公斤

网友:
这东西太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做的总比空说的强!

呵呵!你等他三个月(不是两个月)可能还在此忽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一个大师级,不过是否可以明示漏洞再那里,让我们这些门外汉学习一下

别急!!他自个会补的,也有他的朋友会来补的.你看已经在补了.

网友F:
敢做的总比空说的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敢做的总比空说的强!

请看看我做的,不是玩具哦,1200X1500X100

网友:
我不看好,出来了,也是个玩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请看看我做的,不是玩具哦,1200X1500X100

你不觉得你很讨厌吗?

网友H:
請57182321183上圖,見識!見識!:loveliness:

网友:
对,用事实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H:
請57182321183上圖,見識!見識!:loveliness:

我的图不是已上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不觉得你很讨厌吗?

你感到我讨厌别看,等上当了哭都来不及!你知到SBR16是什么导轨吗?世界上有哪台加工中心在用?

网友:
计算似乎存在一些问题。SBR16不是导轨,我看有的资料叫它导套副,静载荷720N没错,但720X4看不懂了,有什么办法保证加上零件并高速钻铣时,重心始终保持在台面正中心呢?
当然我也不是学机械的,只是一些直观的想法,见笑。

楼主:
SBR16简称带坐光轴   SBR16UU动承载为770N  一个轴承安装2副SBR16   4副SBR16UU  承负就是4X770
而且不一定要用SBR      我也可以用导轨 不过导轨现在在制造中暂时没有数据而已  孩儿门正在赶工  争取明天显上

至于51**提到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加工中心不用这个    我不同意  大幅面雕刻机恰恰就用这个      而且你所谓的别人的加工中心都是大工业用的   和我这个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我达到我承诺的性能才会销售   怎么存在被骗呢
打个你能理解的比方说  我们在这里讨论制造蜜蜂飞机该用什么发动机  你却说 世界上民航客机功率都是上几万几十万折合马力 你说的没错     就是离题太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SBR16简称带坐光轴   SBR16UU动承载为770N  一个轴承安装2副SBR16   4副SBR16UU  承负就是4X770
而且不一定要用SBR      我也可以用导轨 不过导轨现在在制造中暂时没有数据而已  孩儿门正在赶工  争取明天显 ...

哈哈!4轴加工中心是你自个说的,别赖好不好 ,你当初如果说是4轴雕刻机(玩具型)我也不会说你是忽悠了.那你把你当初的帖子改名吧.叫"4轴玩具型雕刻机"就对了.OK!!!

楼主:
楼上的咬文嚼字有意义吗    能达到我提的要求就足够了  大家有个方便成型的机器就足够了

至于玩具说    玩具是个使用概念   你弄个坦克整天玩  坦克就是玩具   你是个学生  车笔刀都是工具
还是那句话 加工要求我已经提出来了   大家反映都接受 这样就足够了  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

楼主:
按你的标准  坛子里面最火暴的那些小车床哪个不是玩具级的??    但是大家都在用 也用的很好

至于那些工业级的  别的不说 单是那场地 和电源  坛子里有能力解决的人就不多

网友I:
反正你是我兄弟`我话说多了你嫌我罗嗦``是不`我就不多说了`我也是为你好`反正你在做这些事之前多做做实际试验``这样可以避免不少风险``!!
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57182321183同志```我在两个论坛里面已经观察你好几次了`!!!你在两个论坛里面发言貌似`有点不对路子`(脑袋是否管铅了`)说多了没意思`你反正发言时多     考虑下``!免得以后`被人骂得狗血淋头``!说实在的``如果我说错了```````````````也请一些网友`多观察下这个人`你们只要观察过这人一些发言   ```就清楚我说的话对不对了`!!

楼主:
恩 这个还象个人说的话  实验我正在做呢 安拉

网友:
支持 DIY是要有勇气的,生产更是需要大的勇气,盼早日出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标准  坛子里面最火暴的那些小车床哪个不是玩具级的??    但是大家都在用 也用的很好

至于那些工业级的  别的不说 单是那场地 和电源  坛子里有能力解决的人就不多

楼主何必对一些不太正确的理解一一辩驳?不觉得费精力/费时间吗?只管做就行了,等机器做好了,自然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即便最终没完全达到此前所说性能与价格,只要你实实在在把过程向大家一一讲明,大家也会理解的.
只管做好了.
强烈支持!!!!

网友:
严重支持!!!
说句心理话,有时理论的东西看上去很好,实验是必须的。
“玩具”这很难定义的哦,在外人看来是好象是,但在实用家手下就是好工具了。

还有就是有的朋友不要老拿单车跟汽车来比,没意义。唯一就是希望楼主早日出成品。

网友:
哈哈!如此设计有抄袭之嫌啊,请看:http://www.ledcac.com/info/detail/67-19401.html

网友H:
請57182321183上圖,見識!見識!
請問你的圖貼到那裡?
有誰看過,請明示或做個連接,謝謝!
基本上.我是支持動手的人.

哈哈!如此设计有抄袭之嫌----基本上機器都離不開固有的设计
請問57182321183的機器是否創新的设计,沒有抄袭之嫌.
領教!領教!

不然的話.請自我反省一下自己的行為.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明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感到我讨厌别看,等上当了哭都来不及!你知到SBR16是什么导轨吗?世界上有哪台加工中心在用?

上个图都还没学会。就别在这卖弄学问了。我们大都是爱好者,不是造导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請57182321183上圖,見識!見識!
請問你的圖貼到那裡?
有誰看過,請明示或做個連接,謝謝!
基本上.我是支持動手的人.

哈哈!如此设计有抄袭之嫌----基本上機器都離不開固有的设计
請問5718 ...

请看看再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0024&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个图都还没学会。就别在这卖弄学问了。我们大都是爱好者,不是造导弹。

眼睛睁大点看看再说!你有什么东东上来晒晒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0024&extra=page%3D1

网友:
挨砖头也要说了 楼主自己打自己嘴巴了 不明白的仔细看完   楼主的 "微型4轴加工中心需求调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9338&highl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H:
請57182321183上圖,見識!見識!
請問你的圖貼到那裡?
有誰看過,請明示或做個連接,謝謝!
基本上.我是支持動手的人.

哈哈!如此设计有抄袭之嫌----基本上機器都離不開固有的设计
請問5718 ...

你看见了吗!还想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沙沙8888就是QQ82958943在磁动力把云浮骂个狗血喷头,发誓不来5IMX,怎又来了,还当起网托了(医有医托,婚有婚托,想不到网也有托了 )好像在这个潭里QQ82958943被关进去了.

呵呵,有点像

网友:
都争个毛啊 谁有本事造出东西来 谁是老大 广大模友不是傻子 深藏不漏的高手多了去了 别谁一说造点啥 `非蹦出几个貌似高手的牛皮匠 乱JB喊 楼上那喊着发图的那个 你不就造个土作坊里的土机吗 牛啥啊 哪都有你 这是摸友论谈 不是作坊论谈 请分清了
异想天开 加快进度 拿出成品 造福大家 没必要针对每一帖辩论 留着精神造东西 可不要让支持你的朋友们失望啊(拖的久了 就默认为忽悠了)
很少回帖打这么多字的 实在看不下有些人扁低别人抬高自己 抓字眼。还想搞文字狱咋的

网友:
多謝提醒.,如果異想天開的機器跟鹿原的強度一樣.是不會買異想天開的.是嗎?
本人想買的是能用3mm銑刀銑45#回火鋼己很好.不是工業生產.慢一點沒問題,還要不吵耳.
反正是自動化.
閣下的多軸龍門式鑽孔機也不是甚麼創新產品,只是專用機,絕對不能銑因作用力不同.
而且用86電機帶動,也有點兒那個.我想精度也不十分高.
用電機直接上鑽夾頭也不好,直接損害電機軸乖.
至於专用机床.只有買家才能定价.你的機床也不會十分高.最小我不會.
最后,在國外多軸龍門銑早已有之.並不小見.价也不很高.多謝看完!!

我當然有看見你的大作,嚴格來說--強差人意.
別人並不像閣下這樣有空,有事沒事給人扣帽子.
別人離線時,就在人背后說三道四,傷害別.說別人是哑子.
請自重,才能得到別人的專重.
閣下的品格,在妃網友中.自有公論.

网友:
那又怎么样!!!!!!!!!!!!!!!!!说 个理由我听听看!!!!!
异想天开是我的合作伙伴`!懂不懂``我为了他才注册这个b帐号的`!!!你以为谁想进这个论坛吗`?
你看看人家电子自由港``什么叫专业``那才叫专业```哪像这些论坛里面`一些人``自认为在废品站找到了个报废的什么什么机械东西`都以为有多么的了不起``我老实的告诉你`
机械行业没有难点`````难点就在电子方面`!!!!!!!!`自己在废品站`买了个废品回家`吓J8歪搞下 `就想做一台`有精度级的机床``你觉得那可能吗` ????```你不要得意忘形了`!!你这人貌似像欠揍感觉``懂不懂````讨厌级了`!!!!!
```````````````````````````````````````````

网友I:
还有就是那个57182321183   以为自己拿三个水泵马达做了个多头钻床``就非常了不起`!
我老实的告诉你``!
你那东西``绝对是失败中的失败之作三个主轴都固定死了```````````怎么调整每根主轴之间的位置```````做发简直就是天真中的天真````````哎```````请不要把尾巴翘到鼻子尖上去了`!那样只会让一些人认为你的人品有极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有就是那个57182321183   以为自己拿三个水泵马达做了个多头钻床``就非常了不起`!
我老实的告诉你``!
你那东西``绝对是失败中的失败之作三个主轴都固定死了```````````怎么调整每根主轴之间的位置```````做 ...

呵呵!连微型电动机都不认识 告诉你三个电机叫分马力电动机,是杭州微特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JW7124.不是水泵马达 为何装三个电机?提高效益啊,相同的产品一次可做三个.匪话少说,把你们的3000元的加工中心快点造出来是真的.

网友:
拖的久了 就默认为忽悠了------------

网友:
没法子,那句老话,林子大了。。。

网友:
好热闹啊,我什么都不说,看,听,静静分析,等结果,有作品才有说服力

网友J:
几天没来,怎么方轨变光轴了,3000多元东西,要是光轴+普通丝杆+电磨,那可真不是加工中心,只能是简易雕刻机了,和鹿原有竞争了,他都做了几年了,那玩意只能算高级玩具,连机床都算不上.要是这样大家就鸟兽散了,没几个会买的.

网友:
都说楼主自己打自己嘴巴了

网友:
呵呵!连微型电动机都不认识 告诉你三个电机叫分马力电动机,是杭州微特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JW7124.不是水泵马达 为何装三个电机?提高效益啊,相同的产品一次可做三个.匪话少说,把你们的3000元的加工中心快点造出来是真的.

你认为我会做数控铣这种没有价值的东西吗`????????呵呵``你小瞧我了`!!
还有就是`你那个微特电机`我们的线切割机床上的那个什么什么冷却系统中就是使用的那东西`!!\哈哈`!我一个台钻的电机`就是2.2千瓦的 `一个铣床的电动机就4个千瓦 而且你那多头钻的重量跟我台钻的重量貌似差不多`` 你那貌似电机的功率  ````````!!!!!!!!!!!!!!!!!!!!!!!!!!!!!!!!!!!!!!!!!!!!!!!!!!!

网友:
回复 网友K:

而且你那多头钻的重量跟我台钻的重量貌似差不多`` 你那貌似电机的功率  ````````!!!!!!!!!!!!!!!!!!!!!!!!!!!!!!!!!!!!!!!!!!!!!!!!!!!  我的机器有近两吨重!你的钻床也有2吨?怪不得你真会吹牛啊 没关系吹牛不上税

网友:
引用 网友J:
几天没来,怎么方轨变光轴了,3000多元东西,要是光轴+普通丝杆+电磨,那可真不是加工中心,只能是简易雕刻机了,和鹿原有竞争了,他都做了几年了,那玩意只能算高级玩具,连机床都算不上.要是这样大家就 ...

呵呵!还没变完呢!说不定光轴要变成自来水管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而且你那多头钻的重量跟我台钻的重量貌似差不多`` 你那貌似电机的功率  ````````!!!!!!!!!!!!!!!!!!!!!!!!!!!!!!!!!!!!!!!!!!!!!!!!!!!  我的机器有近两吨重!你的钻床也有2吨?怪不得你真会吹牛啊 没关系吹牛不上税

没关系`!对于你这种头发长见识短的人来说`!你没见过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哎``反正楼主`清楚我的 设备`是什么样子的就完了`!!他知道我的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几天没来,怎么方轨变光轴了,3000多元东西,要是光轴+普通丝杆+电磨,那可真不是加工中心,只能是简易雕刻机了,和鹿原有竞争了,他都做了几年了,那玩意只能算高级玩具,连机床都算不上.要是这样大家就 ...

是啊,本来承诺用自制V行导轨的,怎么成SBR16的导轨啦,坛子里有个朋友做的龙门式雕刻机用的16的光杆,异想天开你不是还说他强度不够,怎么自己也用上了。广告公司用的小雕刻机上的导轨也不止16啦,用这个来铣钢,肯定没门的。
我可是第三个报名要买的哦,别让我们大家失望啊!加紧进度,提早出成品!

网友:
国际上还是有用SBR16的加工中心

但是注意他们的用途:

网友:
楼上图片是加工泡沫啊

网友:
你先让人做了再说。提建议人家也会接受。而不是瞎JB JJYY。做出来了值不值你不会判断。又不是个SB。

网友:
别争论了 催促LZ尽早出样品 大家见物评论 那时的评论才有真实价值

网友:
抓紧时间,把打字时间用在制作上,起码完成一轴了。

网友:
交流技术以探讨对象的可行性为主,相关同学从未谋面,性情各异,对话要注意语气平和、相互尊重,切禁出现侮辱攻击,违者一概按版规处理。
    退一步海阔天空。
    其实我们也会经常犯一些小小的错误,遇到矛盾时,不愿意吃亏,步步紧逼,据理力争,死要面子,认为忍让就是没了面子失了尊严,最终只能使得矛盾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激化。其实忍让并不是不要尊严,而是成熟、冷静、理智,心胸豁达的表现,一时退让可以换来别人的感激和尊重,避免矛盾的加深,岂不更好。网上交流,错综复杂,我们难免与别人有误会或磨擦,善待恩怨,学会尊重你不喜欢的人,少一些仇恨,多一些宽容,那样才会少一份怨恨,多一份快乐。

网友:
就是看结果
过程不要讨论了

网友:
就是就是,结果结果

网友:
到那里了,我把你捞上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哈哈 !用直升飞机吊起来可能没地方放哦

网友:
回复 网友M:

斑竹说得十分中肯,大家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很多天不见"随时滚动播放理论设计成果"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哈哈 !用直升飞机吊起来可能没地方放哦

晾在半空中也行.
总之不让它那么快就沉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失踪了

潜心苦干!

网友:
开一台1000吨吊起来用直升飞机没油掉下就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M:

版主说得好

网友:
没下文了??? 滚动不动了???放弃了???到是来冒个泡啊!!!!!
等你看样是没戏了 偶已开始备料 短时间内开工了 到时偶来个实时滚动 偶造不了导轨 买现成的 强度好就算雕铣 差点就当雕刻机 攒点经验再做专门的CNC铣 等的好无耐啊 就合了那句话了 等到猴年马月.........

网友:
滚不出了

网友: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先做玩具雕刻机 实践啊实践

网友:
画出个大西瓜,大家都等得口渴/

网友(2007-10-06):
引用 网友D:

恕我直言,如果只是这样说,并不见得你能高明到哪里去。
如果能把楼主的漏洞都堵上,我第一个来拜!

闲来没事顶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反正你是我兄弟`我话说多了你嫌我罗嗦``是不`我就不多说了`我也是为你好`反正你在做这些事之前多做做实际试验``这样可以避免不少风险``!!
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57182321183同志```我在两个论坛里面 ...

既然称:"你是我兄弟"还不是搭档是鬼啊!!!

网友:
 快干吧!还等看样机呢!

网友:
人都没了还等

网友:
恐怕都变成“异想天开”了,我是指沙发上、板凳上坐等的各位

网友:
做到那里了

网友:
国人的理论总比实际强~~~且不是强一点点~~~~~

网友:
楼主怎么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