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点调整后是不是会这样?

楼主(2007-08-11):
各个微调归零

3D模式下,油门置中立点

这是螺距曲线

然后出现下面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由于调整了中立点引起的呢?

网友:
在SUB TRIM里调了中立点。

网友:
调了特技微调吧.(主菜单里的中立点调整)
这个是正常的.只要保证在螺距50输出时,三个舵机摇臂都是水平的就行了.

网友:
   我晓得

不告诉你!你先确定你辅助微调没动,就是我所知道的那情况了!

楼主:
辅助微调?你是指控面板上的微调?都归0的!

网友:
新手看不懂,来学习!

网友A:
不是!你应该选一个新的模型数据,.或找一个数据回复初始设置

如果界面微调没动而显示器里边还是有偏移,那就是我说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应该选一个新的模型数据,.或找一个数据回复初始设置

如果界面微调没动而显示器里边还是有偏移,那就是我说的问题了

我试过,reset过后,所有归零,6通道还是有一点点的偏移。

兄弟,就直说吧!胃口已经吊得老老高了!:loveliness:

网友:
9X,没玩过!来踩一踩!

网友(2007-12-13):
油门曲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