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腐蚀

楼主(2007-08-11):
前几天见到一个自制的机器面板,非常漂亮。特别是上面的字。老板说是腐蚀的,照片制版然后曝光腐蚀。很简单,除了照片制版完全可以DIY。问老板工艺他不告诉,只说很简单。据我所知他没有什么设备,只有一个自制的电源。除制版外都是自己干的。还加工机器上的标牌。很快成本很低。很想学学。不知坛子里有无行家!

网友:
高手来解答,我也想学!

网友A:
好象以前有人讲过,本坛里就能找到,好象是用盐水作为腐蚀液,我没记住有兴趣可以找找

有那位大侠对刻蚀工艺有认识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9170&extra=page%3D71

网友:
估计晶牙同志知道,等晶牙出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以前有人讲过,本坛里就能找到,好象是用盐水作为腐蚀液,我没记住有兴趣可以找找

在店内电源负极是否接到工件相对着的电极或金属腐蚀缸上,工件上的图像是否用正片照上的,因电腐蚀需要做绝缘层,如果都是的差不多能确定是电极腐蚀,

网友:
不同的材料,方法不同!
总的原理就是电化学法!

楼主:
不知道感光绝缘这道工艺怎么做,用什么材料。据老板讲涂上感光液把胶板铺在上面用灯烤或太阳晒即可。

网友:
期待中,我也想知道

网友:
有人知不锈钢板 , 用什么腐蚀液?

网友:
一般是擦度和擦電解,在書本上看過,詳細要找書.

楼主:
我看到的就是不锈钢面板,美观极了。

网友:
潜水这么久,这次该我出点力了吧。
电腐蚀是用直流电源,5V-12V吧。正极接工件,负极接一根碳棒,(我是用大号电池上拆下来的那种)然后用盐水浸没工件,(盐水用我用食用盐,工业盐没用过。浓度大一点腐蚀速度会更快)将碳棒放到要腐蚀的面上不要碰到工件。这是就会起反应,轻轻移动碳棒就可以了。电流要大一点,具体的我没有试过,我用过一般的电源,1A左右要比较长的时间。还用过电焊机接整流管来腐蚀,快一点,不过不知是不是电压太高还是什么。蚀出来的效果不好。
化学用的是三氯化铁加盐酸。比例大概是10:1的样子,三氯化铁先用水调和,不要太稀,要不时间很长。然后加一点盐酸就可以腐蚀了。不锈钢加一点氢氟酸效果好一点。化学腐蚀要把握好时间。刚配的药水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工件放下去要搅动药水才能腐蚀得均匀,药水加温后腐蚀速度更快)
关于制版:我一直都用不干胶刻出来贴上去,然后要腐蚀的地方撕掉就可以了。不过不干胶贴上去后加温然后刮实,这样药水才不会进去。要不就麻烦了,导致工件报废。如查字小了就要用到丝印了,不过我暂时还没用过。
不干胶就是广告店刻字用的那种,要用好的纸,要不到时掉胶就很麻烦了。
上漆:硝基漆用天那水调和,然后倒到腐蚀好的板上,用硬纸片或其它东西轻轻把面上多余的漆刮掉就可以了,硝基漆很快干的。干了以后把不干胶撕掉就可以了。
我是开广告店的。以上的经验都是自己从一些同行里听到一点,(他们都不肯说的)然后自己摸索出来的,让大家见笑了,如果有大侠知道具体的工艺的请多多指点。
书读得不多,文字组织能力不强,勿见怪,将就些吧。

网友:
该加工和线路板的加工方法一样,只是腐蚀液不同而以。

因不锈钢的型号不同,其腐蚀液也略有不同,一般用腐蚀液配比为
盐酸:硝酸:双氧水:水=1:2:0.04:3     在40度时即可,要说明
的有一点   阻抗腐蚀的掩膜一定牢。

网友:
看不懂 不过好东西

网友:
感光剂可用重铬酸铵或钾再加上明胶,感光后明胶和重铬酸铵交联便不会溶解,

楼主:
质量好,成本低。100*60的标牌加工费才1角钱,一个人一天可干好几千。

网友:
用喷砂处理不是更好???

网友:
我以前用电腐蚀的简单介绍:
先用油漆在线路板上画上线路,等油漆干后放到盐水中,线路板铜箔接电源(忘了,反正不是正极就是负极 ),然后拆一个干电池,把里面的碳棒取出来接另外一极,用个12V的小变压器通电,OK了。

水可以用温水,这样腐蚀起来快一点,另外和铜箔连接的电线注意不要和盐水接触,否则零件还没腐蚀好电线就断了。
用这种方法做线路板效果不太理想,有的地方腐蚀不到。后来用这种方法做了个不锈钢的花生,效果不错,我穿在钥匙圈上了,哈哈。

网友:
都是高人那

网友:
加碳酸钙是否更快。

网友:
腐蚀金属自我不知道,大家说到腐蚀线路板,我说一下我用的方法,先在计算机中划好印刷线路板(黑白图,并且要镜像图)用激光打印机把图打印在热转印纸上(不干胶贴下面的衬纸,打印在光滑面上),然后把图转印到覆铜板上(没有转印机可用电熨斗转印温度可用150-200度),再用化学法腐蚀这个大家都会,这样做的线路板线宽可做到0.2mm并且标号型号等都可以做上,很像成品板

楼主:
能否配个图

网友:
做个演示

网友B:
用FeCl3腐蚀,不锈钢.铁.铜.铝都可,腐蚀速度由不锈钢到铝逐渐加快,感光剂为重铬酸铵加明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FeCl3腐蚀,不锈钢.铁.铜.铝都可,腐蚀速度由不锈钢到铝逐渐加快,感光剂为重铬酸铵加明胶

小声的问一下:能说说感光剂的配方比例么.谢谢.

网友:
蚀刻电路板原理~

网友:
用喷砂处理更好

做好掩膜,用金钢砂去喷面板,玻璃店能加工这个

网友:
感光胶用什麽方法才能均匀涂在不锈钢板上,因为感光胶是水溶剂,不锈钢是光面两个是很难均匀拈合的吧?

网友:
感光曝光是关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能均匀涂布,感光液里可以加少量洗涤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