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郁闷的事情.....

楼主(2007-08-11):
1、装完机器发现剩了好多的垫片不知道放到哪里的。
2、我数的螺丝不晓得JJ上面按的对不对。
3、好多螺丝扣不晓得是干什么用的。
4、如果上错螺丝有什么隐患?
维英大大帮帮我 怎么能确定我上的螺丝对不对呢?

网友A:
说说我的看法吧
要求锁紧强度大的地方尽量用内六角螺钉(杯头),一般的地方用十字槽;
好多薄的垫片是用来安装轴承用的,分离轴承的内外圈,避免转动的时候外圈与安装面摩擦;
另外,只要螺钉不露出螺纹孔,在运动的过程中不顶到别的地方,尽量用长一点的螺钉!
ps:我还没有安装调试呢,准备先看看wing的使用手册,再好好琢磨琢磨wing450的零部件,最后再装起来!
hehe,使用手册里面都有说明的,那个地方用什么螺钉

网友B:
谢谢楼上的,看来你也是个热心人啊!
有次和一个模友说到一个问题:在5IMX上有素质的都是真正玩模型的人,没素质的都是厂家的人,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A:
怎么说呢,大家一起努力吧,毕竟都有相同的爱好,能聚在一起玩玩很不错呀。

网友C:
玩模型我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许多朋友.比如
duck1975
我大哥一个非常热心和真诚的人.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
开心就好"."玩模型比找小老婆好"
.在这个圈子的大多数朋友都非常热心.也都讲诚信.WING的老大的服务是非常好的.在这里赞一个!买WING450我非常满意!

网友D:
看来LZ以后不会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