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说说内转电机的绕法

楼主(2007-08-11):
最近想自制一个内转无刷
电机
,请高手说说内转电机的绕法,最好有图,原来看到过详细的绕线示意图,现在怎么找不到了,最少可以几极,好像有2级的,线怎么绕。先谢谢了!:loveliness:

网友A:
内转比较难制作哦
等高手出招
这个是坛子里的文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lz应该看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过,就是受他的启发,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不用铁心,反而省事,效率也不错,装在有刷电机壳内。不过好像可以做2极或4级的,线圈最少好像要6组哇,怎么绕。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自己试验吧
我这几天也正在做外转的,绕线绕的手麻

楼主:
Y型的绕法找到了,6槽2极的,microchip的AN857文档,有没有星型接法,想KV值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