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弄了架EPP“好小子”。

楼主(2007-08-11):
这飞机确实好飞,今天试了下,飞起来很休闲,就算从没接触过模型的,也能飞,且场地要求很小,不怕摔。3通道更适合新手,不至于手忙脚乱,虽然是3通道,但只要把方向舵的舵角设定大些,转弯也能非常快,加上动力比较足,能有效的避让障碍,也非常灵活。由于是上反角,飞行稳定性好,滑翔性能也很好,降落时很稳。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此机没有后轮,降落后很快就停下了,我还是习惯飞机降落后能滑行一段距离,请高手指点一下,此机怎样安装后轮最佳?

网友A:
麻烦楼主能否上张碳杆与机身连接处的图片(即从后面看电机、碳杆与机身连接处的图片).

网友B:
哈哈· 我的到了几天,我还没有装, 没舵机用,原来的飞机还没有炸,我的红色的! 飞机确实不错,安装要比翼龙简单,而且特别轻。用kv2600 ,这样的小电机 应该可以飞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能否上张碳杆与机身连接处的图片(即从后面看电机、碳杆与机身连接处的图片).

网友A:
楼主动作真快!
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
我担心碳杆与机身连接的强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的到了几天,我还没有装, 没舵机用,原来的飞机还没有炸,我的红色的! 飞机确实不错,安装要比翼龙简单,而且特别轻。用kv2600 ,这样的小电机 应该可以飞很久

呵呵,是可以飞很长时间,今天我用一块7.4V  1300mAh 15C的电池飞了近半小时。

网友B:
舵机你直接拉的钢丝,没有用包装里面的 碳纤条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作真快!
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
我担心碳杆与机身连接的强度的

没问题,碳杆插入后用502胶水粘好,很牢的。

网友:
有尺寸吗?不防给一份ak0416@163.com谢谢.

网友:
多少米买的

网友:
电机座的木片是直接粘到机身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问题,碳杆插入后用502胶水粘好,很牢的。

  502不会把它化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2不会把它化了吗?

502不烧EPP,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你直接拉的钢丝,没有用包装里面的 碳纤条 吗?

没用,那个用法我不太喜欢,也比较麻烦,我这样是增加了点分量,但只要动力足,门板都飞上天,加点分量没关系(可能也就差个2、3克)。

楼主:
回16楼,这个买来时就粘着的。
另外,这个空机是199,也可同时再购些电子、动力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