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老大请进,帮分析下

楼主(2007-08-11):
老大,我的SJM飞机老是往左飞,我已经把十字盘调得很水平了,就是往左侧飞,是整个飞机左飞,我干脆就把十字盘右斜,他还是往左飞,这是是什么回事啊?飞行高度2-5米,陀螺是亚托RC500 ,遥控是FUTABA T6EXHP,

网友A:
1.舵机同步性.
2.舵机臂等长.
3.左右舵机游隙差过大.
4.控里设了混控.

楼主:
.控里没有设混控.,舵机臂等长,
舵机同步性.是什么?不清楚

网友B:
鸵机同步性应该是指十字盘的鸵机是否动作一致吧.

网友C:
检查一下EPA1副翼和6螺距设置.
里面的百分比要保证斜盘在任何螺距下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