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英旋翼头和波箱能否直接装在亚托450SE的机身上

楼主(2007-08-12):
请问下维英厂家的维英旋翼头和波箱能否直接装在亚托450SE的机身上?另外最容易坏的主轴和横轴和亚托450的通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维英厂家的维英旋翼头和波箱能否直接装在亚托450SE的机身上?另外最容易坏的主轴和横轴和亚托450的通用么?

可以.
主轴通用.
横轴不通用,但是和WING450的大桨配套就可以通用.

网友:
就是说要不用维英的横轴,要不就得用维英的大桨了?

网友:
那干脆大浆夹还是用YT的吧,这样总可以了吧

网友:
呵呵,应该是如要要用wing的横轴的话,同时也得用wing的大桨夹。单独用wing的横轴是不行的。

网友:
维英和亚托450不同的地方:
1、大浆夹+横轴
2、机身
3、尾推+尾轴
其他零件包括尾波箱、尾桨夹基本可以完全互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