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16新机,陀螺仪经常一闪一灭???(已解决,谢谢)

楼主(2007-08-12):
ESKY-016新机,陀螺仪经常一闪一灭???

ESKY-016新机,陀螺仪经常一闪一灭,引起尾舵不受控制。有时又正常 ,油门已在最低,遥控各位置正常。调整一下尾舵舵机位置有时就正常了。
        我是新手,希望有高手答复下,谢谢!!

楼主:
有时自检正常,只要不断电可以一直正常工作的!,不正常时,其他舵机均能控制。

网友:
是先开控后开机,还是先开机后开控?

网友:
你的情况可能我遇到过一次,就是一直开着控,然后拔过几次飞机的电源后,有一次插上后陀螺仪自检后对出现一闪一灭的情况,也就是自检没通过,此时再重新给飞机断电再插上,故障依旧,后来我给飞机断电后,再把遥控器也关上。然后重新按标准流程,先开控再连接上飞机电源,故障解决。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和我一样。

网友:
这个陀螺就这鸟样,我刚完电直的时候也碰见过,时好时坏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先开控后开机的啊!还是新机啊,晕

网友:
晕。微调要回中,不回中他就不工作

网友:
昨天我试机也是这样子

不过我的控是已经亮红灯了,我故意让他放电

但可能电压不足,影响发射机性能,导致陀螺自检没通过
所以就会一闪一灭```

楼主看看电是否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016新机,陀螺仪经常一闪一灭???

ESKY-016新机,陀螺仪经常一闪一灭,引起尾舵不受控制。有时又正常 ,油门已在最低,遥控各位置正常。调整一下尾舵舵机位置有时就正常了。
        我是新手 ...

   控上面的开关有没有开?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上面的倒飞、锁尾、教练开关均向上的,正常,油门及微调最低位置。先开遥控,后开机,自检后出现一闪一灭,尾舵不受控!

楼主:
微调回中?好像也不行,我再试试。遥控电池也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上面的倒飞、锁尾、教练开关均向上的,正常,油门及微调最低位置。先开遥控,后开机,自检后出现一闪一灭,尾舵不受控!

锁尾开关向下试试。

网友:
没玩过这个陀螺,我只知道有问题就重新上一次电.

网友:
解决了么?同问,同样问题.....

网友:
还没飞起来呢,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请检查陀螺仪和舵机线的连接,一般不接舵机也会出现闪烁的情况。还有看看接收那里的陀螺仪插好了没有。:loveliness:

楼主:
解决了,呵呵,菜啊。调尾翼的微调没回中。(一般提示只说油门回中,其实都要回中就OK)

网友:
我的还没解决 油门及微调最小,其他都回中,陀螺仪红灯闪了几秒就变成红灯常亮了,这是几个舵机都有响应,只是马达没有响应,拒绝飞行!!!

楼主:
问一下厂家啊!=====
====另外,遥控上部,左面2个开关应该打到向上的位置!!!!(好像是倒飞与锁定陀螺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遥控上部,左面2个开关已经是打到向上的  位置

网友B:
我刚买的 ESKy 016 最近想升级换点原装的 0704 陀螺仪,看中了一款原厂的 0704A 陀螺仪,
但内附的升级件列表中却没有这个型号设备,究竟可不可以安装到 016 上?
或者有哪些其它牌子,大概同等价位的兼容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016新机,陀螺仪经常一闪一灭???

ESKY-016新机,陀螺仪经常一闪一灭,引起尾舵不受控制。有时又正常 ,油门已在最低,遥控各位置正常。调整一下尾舵舵机位置有时就正常了。
        我是新手 ...

看看你的方向微调杆有没有拨到边上,到边了陀螺仪无法自检,你把微调杆拨回中间,等陀螺自检成功后再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的 ESKy 016 最近想升级换点原装的 0704 陀螺仪,看中了一款原厂的 0704A 陀螺仪,
但内附的升级件列表中却没有这个型号设备,究竟可不可以安装到 016 上?
或者有哪些其它牌子,大概同等价位的兼容陀螺仪?

Esky-0704A绝对可以用在016机机上的,  我推荐一款COLOC-GY400的,价格和0704A差不多,据说会比0704A强一些。
如果你有米的话,建议你直接上Futaba-GY401,虽然是大才小用,但可以免去你的二次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