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8-12):
电池的S是什么意思?各种型号的直升机都要多少S的?      还有手机的锂电池会不会鼓?好像没听过谁的手机电池鼓过,为什么都是锂电池差距就这么大呢?
这几个问题比较菜,呵呵.大家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S就是"片"    手机的也会大肚子,只不过是使用过程不容易造成大肚子,因为电流小

航模的电流大,容易过度放电造成大肚子,

差别大是因为使用电流不一样\支持的放电倍率越大越容易坏

网友A:
错了吧.P才是片,S是串联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了吧.P才是片,S是串联颗数

P是并联组数,S是电池串联节数。常用的有3S1P、2S1P的锂电组,也有像大龙用的6S2P的锂电组。

网友:
到底谁的对啊

网友:
5楼的是正解,S是英文船连的开头,P是并联的开头。6S2P的锂电就是6个电池串成一串,2串电并起来成一组电,也就是由12个电池组成22.2V的电池组。

网友:
5楼的正解,7楼的描述正确

网友B:
这两个字母要记得很熟才行的,否则很容易搞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字母要记得很熟才行的,否则很容易搞混!

所以要经常PS

网友:
S串,P并

网友:
高中物理串联讲的很多啊!不过我记得上课时候老师也说过电池不能对这接吗?也就是并联,会造成放电、短路。呵呵,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