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27双涵道双电调怎么连接接收机

楼主(2007-08-12):
SU27,双70MM涵道+双2845电机3900KV+双60A电调+俩只2200里电25C的,
请教怎么连接接收机??

网友A:
很简单,其实就是动力系统都正常连接(1个电机接1个电调,电调再接1个电池),然后把电调的信号线并联(做一条或者买一条所谓的Y线),然后接到接收机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其实就是动力系统都正常连接(1个电机接1个电调,电调再接1个电池),然后把电调的信号线并联(做一条或者买一条所谓的Y线),然后接到接收机就是了

谢谢!

网友:
期待试飞照片

网友:
各插一个通道,设置联动,当两个涵道输出不一致时,可用控上的微调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