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船为什么跑不起?(问题解决)

楼主(2007-08-12):
今天终于把小环奇做好了2040无刷+水冷,4300kv,431桨,30a电调+水冷,玩具带的aa700mah,9.6v镍氢电池,下水,一推杆,往前一窜,停住了,再一推杆,还是这样.当时我就   .....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样的结果???问问模友,他们说可能是电池不行,于是我又拿出以前跑过540有刷和2212无刷的2/3,7.2v电池,下水,推杆,起来了,可是没有几米,又停了,然后,慢慢的推了2次,也都是刚划起来就挺了~~~手里只有几节锂锰和玩1/10电房车的7.2v的电池了,,由于船舱太小,锂锰放2节都放不下~~~大家帮我想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电池的c数不够吗??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先谢谢大家了~~

首先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大家提出了很多可能出现的问题,这让我在问题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在这里再次谢谢大家,谢谢所有帮我出谋划策的朋友!
下面进入正题~~~经过大家的意见,问题集中在两方面,第一,电池问题,因为每次都是我换过电池后,问题能有些小小改观,所以,在第一时间我经朋友介绍,买了一块20C的锂电,原因:重量小,放电暴力!!!第二,电调问题,我的电调在以前玩2212的时候出现过保护现象,所以在调海中选购了一块~~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hoho~~~多卖卖关子~~
电池是先到的货,由于大家都说锂电不好维护,所以买到手,我是小心翼翼,不敢有半丝胡来~~~~我买的是emax的2200mah的7.2v的20c电池(好多"的" ),所以我冲到8.4v就停冲,即使充电器带自动停止功能我也拔掉~~放电到8v我就拔电池~~这样我进行了第一次实验~~~~我拿着船来到我试航的小水池(小区内的,离我们家100米,大概50平米的样子),一推油门,船就冲出去了,险些撞上岸~~哇,这么厉害,换个电池就这样,于是我回家取车,来到距离我家2公里处的森林公园,这里的环境十分好,水面也很平静,十分适合放小船~~~这次可把我爽坏了,太快了(我是农民,没见过快船  ),没推到头就能到30以上~~~只不过船有些左右摇摆,而且感觉舵也不直~~~~(有知道的高人,请指点这两个问题)...原来真是电池的问题啊~~~呵呵~~~~这样,我的电调看来要闲置了~~~~~~最后我总结个经验,就是有问题找交警(不对,找模友 ).问题发到论坛上,就好解决,人多力量大嘛~~对吧~~~~先写到这里,照片有时间就补上~~我先去看我的电池先~~~
最后鸣谢提供电池的青蛙兄~~~~他的电池帮了我的大忙,有和我类似问题或者找不到好电池的朋友就去找他吧~~~
给个链接,不是广告哦~~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hop_id=34335165&page_num=2&query_type=all&cat_id=null&category_name=null&search_word=null&order=null&browse_type=table#pagebar

网友:
电池放电能力差了,一般都是使用或存放不当作成的电池内阻变大。还有检查一下是否传动系统阻力过大,作成电流大增。

楼主:
感觉空转的时候很正常,动力很强劲,有没有可能是kv值高了??船重了??

网友A:
你的马达配的浆大了,kv又太高,根本不合适。属于严重过载。电池电压下降快,电调的自动断电保护

楼主:
kv4300的2040无刷上431的桨大家都在用啊~~

网友B:
try 7.2v or 7.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y 7.2v or 7.4v

 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都过载了,可以考虑kv2500左右的b28,还有你的电池不行,连续放电能力不到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都过载了,可以考虑kv2500左右的b28,还有你的电池不行,连续放电能力不到10A。

这样啊~~~

网友: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冒着烧电调的危险去尝试用够猛的电池,这样的话还是可以感受下它的威力的,哈哈

楼主:
我没什么猛电池啊~~~我有一组2/3,刚才试试,跑玩具桨(扭锯比431小)勉强 跑,    431不行~~~~还有一组比2/3长一节的电池,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说的sc,也不知道c数~~~~再有就是比2/3粗的那种电池,跑1/10大脚的~~~再有就是锂锰,主要是船舱放不下啊  ~~~

网友:
4300kv * 9.6v 理论转速可以达到 41280转  猛

网友:
不是,,要达到41280要很高电流的,,而且一负载就没有9.6V了

网友C:
原装电池.丢在一边...放电不行....电池只有做接收电....
电池建议你去买43克一节的锂锰电池..绝对放的下..我的船能放4节电池...无刷KV4200的...
你比我高100KV..我就跑起来速度还是很爽的....431的浆....
你好好的在淘宝里面去看下...有下的锂锰电池卖的...就是20元一节...大的是100克...25元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电池.丢在一边...放电不行....电池只有做接收电....
电池建议你去买43克一节的锂锰电池..绝对放的下..我的船能放4节电池...无刷KV4200的...
你比我高100KV..我就跑起来速度还是很爽的....431的浆....
你 ...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50008090-50008681/item_detail-0db2-d34e2c1d30c47f9e31754743f937428d.jhtmls

帮忙看下是这样的电池吗??放电有多少c啊???

网友D:
楼主的电池不行.可以的话用2cell 2400mah li-p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池不行.可以的话用2cell 2400mah li-po

这是什么电池啊??多少钱?

网友:
7.4V的锂电!2400毫安的!!!

网友:
  要轻的话用锂聚吧, 2200mah  15c 或者 4400mah 10c 的!
锰锂可以放得下吧! 你的电机配两节锂电就够了, 搭配都是很正好的,调得好,有40km

网友:
电池放电不够
电调也有一点小危险

网友:
 电调用40A 带2040最保险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你的电调有问题!最好能有别的大A数的电调再试一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马达配的浆大了,kv又太高,根本不合适。属于严重过载。电池电压下降快,电调的自动断电保护

网友:
马达和桨都没问题
电池不行,换20C的锂电吧,15C的很容易就怀孕的

网友:
  楼主出现的这种情况是电池太垃圾,2040 起步电流约40A ,持续电流约20A 。原配电池10A放电时,工作电压就5V以下了,己经低于电池的最低工作电压,所以工作不正常。
  梧州这边玩小环奇的时候,是用B版18C ,2000 的锂电2节,实时工作电压约为6.6V。也有用2节3000加拿大电的,完全可以放下船里,如果你的放不下,估计是你设备安装位置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梧州改环奇小船的贴,里面有很详细的图。

网友A:
2040马达效率底,高KV的就更底

要想能跑的久些就用KV底些的马达 .   3000左右足够了,而且速度不比4300的慢.
我的A5 最大油门也就10A电流. B36马达呀. 可见效率是足够高的. 也不担心伤电池了

楼主:
又学到了知识,我的船上了2节加拿大锂锰,勉强跑起了~~~~我再买个20c的锂电看看~~~~谢谢你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能跑的久些就用KV底些的马达 .   3000左右足够了,而且速度不比4300的慢.
我的A5 最大油门也就10A电流. B36马达呀. 可见效率是足够高的. 也不担心伤电池了

大哥,想问问你,你用几节电啊!

10a 电流,,,,, 这个什么概念啊!   这意味着,你用普通的电池很可以带得动B36电机了!

效率的高低与整体的搭配有关系的!

B36电机只用了10A电流,这个船的速度比玩具船快不到哪!  更何况在A5这种小船上,
除非你用了高压的玩法,,,, 低压,低流能有速度,,,,,?   不可想像!

网友:
哈哈,我用的就是高压低流的玩法

我的A5用22V电 1250KV电机.  2200MAH的锂电就可以轻松跑上10分钟.我很追求效率.
这离不开我的美国电机的功劳. 它属于多极内转电机,效率很高 当然我也会让他越跑越快.

网友:
  疯了,真得疯了,,,,  建议你把A5测下速度有多少?
5S电池可要花不少的钱啊!  ,,,米人,用5S锂电跑船!

桨就用大桨吧,反正可以慢慢跑了!

网友:
速度我测不了,但电流可以测

是6S ,   改天再上7S电池 跑A5视频:loveliness:

网友:
  能否介绍一下你的电机,,,,参数,  还有你所用的桨!!!   X440?

网友:
电机我所得到的参数不多,玩固定翼的

但里边的结构看起来就是爽,   而且可以不拆电机就能更换轴承

浆是老石那定做的X440,  再大装不下

网友:
  B3650 KV1250  6S 带X440的桨,有这速度,,,,,,  不错了,,,,, 应该还能有更快的速度

网友:
说实话KV是有点低

要是有1500-2000的就好了, 因为电压不能不断加. 目前最多就只能上7S了..
不过正好是这电机的最佳效率点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机 这么值你的心,,,,价格怎么样啊

网友:
哈哈 是啊

在淘宝淘到的, 一个是540S,一个是540XL      没有了 ,价格跟飞速大差不多. 不过可以算是珍藏版

网友:
  什么牌子啊! 能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