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7的安装问题,顺便发试飞小报告。

楼主(2007-08-12):
借用‘天天进步 ‘的图片,这舵机架2个孔刚好对正 9257的机壳孔。是不是特制的?我们平时的那种舵机架孔位没法对正的,以前用9650也用这个问题。只好在机壳再另外打孔一个。
而且图片的把减震胶也弄了上去,不知道有必要不?我上次搞那个国产数码,加了减震胶锁尾反而会差一点。

网友:
这个是450SE V2上的舵机架,所以可以正好装上,避震不用装,我两架SE,一架是9650,一架是56HB,不用垫子,尾巴都锁的很好

网友:
V2的新舵机架就是为9257设计的,所以刚好合适

网友A:
GL的金属尾舵支架,不光9650/9257,连9253/9254的孔位都有了

楼主:
试飞9257

弄了一个小时才搞好,我装的是最靠内的圆盘孔,401 行程 100 刚好2边碰墙。
刚去试飞了一下回来,9257 没想象中的惊喜,也没太大的失望。
很奇怪的是感觉打舵后的反应速度没56,甚至没那个国产9g数码那么凌厉,按照摇臂长度都是几乎一样的,都是100 行程2边撞墙。
开始飞第一个电池感觉非常怪异,翻到一半尾巴居然偏移了。弄了好久才明白,没在非锁尾方式下调好锁尾攻角。 刚才调试行程的时候把舵机中立点归零了。
按照老办法弄好中立点后,再飞,感觉还是不够凌厉。感度上到85%了(JR遥控) 没有传说中的金箍棒效果。甚至觉得和56差不多。飞了一下倒退航线之类的还行。有点数码舵机的稳定特性。
再侧翻,这个动作比较考验舵机的锁尾能力,估计是9257舵机扭力大点,表现比56的好,不怎么晃,算是有点安慰啦

顺便说一下尾舵机调机的方法啦,记得有高人说过 不需要调整舵机中立点,直接归零。让铜套在行程的中央。。理论上这个是没错的,因为锁尾状态下 401舵机会自己找中立点并且自动维持。
实际上这么调法几乎是不能飞3D的。翻的过程尾巴无法锁定啊!
我不知道那些这样调的人他们是怎么飞的。
反正弄到最后只能找老路的办法调整了。这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网友B:
我是刚败了个9650,延迟调到25,行程80%,感度只能到60%(6EX),最靠内的圆盘孔
原来用的3153,延迟0,行程120%,感度能到80%(6EX),用的内侧第二孔
是不是用9650时的延迟还要高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弄了一个小时才搞好,我装的是最靠内的圆盘孔,401 行程 100 刚好2边碰墙。
刚去试飞了一下回来,9257 没想象中的惊喜,也没太大的失望。
很奇怪的是感觉打舵后的反应速度没56,甚至没那个国产9g数码那么凌厉 ...

我从首飞到现在,从来没有调过机械的中立点,就是把滑套放在尾轴中间略微偏左2毫米的样子(主要就是克服一下大浆刚启动时的扭矩),401行程放80,左边靠墙,右边差2毫米,全部交401处理尾巴。6EX感度正常60,3D设50。我用3153,就是在正常模式,突然加油门,尾吧会轻微偏一下,2-3度的样子,开3D后尾巴就死死的了!左右侧翻,后退航线都没问题呀!!不知道王子的怎么回事!!奇怪了

楼主:
我现在的尾巴通道要中立往波箱一侧偏移很大(JR遥控器4通道的中立点偏移为126),不过我一直都是这么设置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从首飞到现在,从来没有调过机械的中立点,就是把滑套放在尾轴中间略微偏左2毫米的样子(主要就是克服一下大浆刚启动时的扭矩),401行程放80,左边靠墙,右边差2毫米,全部交401处理尾巴。6EX感度正常60, ...

你这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配合的不好出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刚败了个9650,延迟调到25,行程80%,感度只能到60%(6EX),最靠内的圆盘孔
原来用的3153,延迟0,行程120%,感度能到80%(6EX),用的内侧第二孔
是不是用9650时的延迟还要高一点???

9650 我也是园盘最内,孔延时为0  行程100  感度上到90%(JR的90%应该相当F牌的80%吧?)也没事。其实9650还是不错的

网友:
王子9257能比9650快多少啊?

楼主: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我对9257期望太大?反正没感觉到快。
明天再飞看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配合的不好出现的情况!!

因为正常模式没有什么动作需要突然推油门的,2-3度就是眼睛可以看到动一点,就没有管它,呵呵!!我的曲线是这样的:油门:0,50,70,82,100,-3,1,5,7.5,10,   3D:100,97,95,97,100,螺距:10,6,0,-6,-10.帮忙给看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我对9257期望太大?反正没感觉到快。
明天再飞看看啦

在好好看看吧,你这样调中立点还是会出问题的,SE的中立点不是2两边刚好顶到的,外留差不多1/4左右
我用的是圆盘在最外面的孔,行程在80不到点,JR感度能上90几上过,尾巴根本不追尾,我还上过100,轻微追尾,现在用的是85,尾巴锁的真的很好

网友:
帅呆 说的  好全面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是刚败了个9650,延迟调到25,行程80%,感度只能到60%(6EX),最靠内的圆盘孔
原来用的3153,延迟0,行程120%,感度能到80%(6EX),用的内侧第二孔
是不是用9650时的延迟还要高一点???

用高速數碼舵機.9650-9254-9257-9253..3153..等等這些數碼舵機.只要速度快......401上面的.延遲不要調...調到0就好....如果你想要你心愛的9650提早燒掉話
就繼續開延遲吧....
那個延遲是給一般舵機用來跟上401速度用的..是延遲401的速度讓舵機跟的上..
唉...
為啥大陸這裡老是一堆人被把這種一般的知識都保密起來不跟人家說阿...真是自私阿..
真是受不了...懂點皮毛就好像很行似的....難怪遙控模型水準一直追不上台灣.(不是我看不起大陸人˙..是我在這邊看到的感想)
人是要互助的....
這樣才會進步..懂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高速數碼舵機.9650-9254-9257-9253..3153..等等這些數碼舵機.只要速度快......401上面的.延遲不要調...調到0就好....如果你想要你心愛的9650提早燒掉話
就繼續開延遲吧....
那個延遲是給一般舵機用來 ...

说心里话,有些所谓的“高手”是不太愿意把经验与别人分享,这点我也感觉到了。

网友:
呵呵,楼上的好感慨,诚心请教一下开延迟就会导致9650提前烧掉的道理所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一看你的字体就知道你是哪里来的,再看你的文体就更知道你是哪里来的了 台湾省的同胞请安静一些 我们这里就是个讨论区,是讨论各式问题的地方,我们是有些兄弟没仔细想这个延时的问题,但也不象你说的那么悬呼,401的说明书是讲的很清楚地,所以你也不必高谈阔论,有本事上段视屏给大伙儿欣赏欣赏,咱地老大可是搬条凳子等着看了  扯什么遥控水平的差距,也不想想台湾搞了多少年了,小样儿,等多几年我看你还嘴硬

网友:
兄弟们

咱就说说技术,我看的正入神,怎麼又起口角来了呢?  消消气 回归正题

网友:
感觉还是SJM出的401比较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看你的字体就知道你是哪里来的,再看你的文体就更知道你是哪里来的了 台湾省的同胞请安静一些 我们这里就是个讨论区,是讨论各式问题的地方,我们是有些兄弟没仔细想这个延时的问题,但也不象你说的那 ...

樓上的. .我並不是想要跟你口水戰...我也是模型愛好者...討論問題也不行嗎???
我也不是所謂的高談論闊.....前提我就已經說了...(((.(我並不是看不起大陸人..<----這句話你沒看到嗎???))))....
別在那含血噴人.....我在這也很有多大陸飛行友人.......我也很敬重他們的知識與飛行技巧.....(例如.ICEMAN大大...就是我很佩服的人)..
我不想跟你在這論壇吵起來......因為吵這兩岸的問題...沒啥意義..對飛行知識與技巧一點用都沒有..您說是吧.. ...
您說的是沒錯啦...台灣的遙控模型是發展比較多年沒錯....
不過這幾年大陸這裡遙控的發展也是很迅速...也有眾多3D控機高手出現....(我也很佩服欣賞)
我一直強調的是.....知識的傳遞.....(您沒聽懂嗎??還是我要白話點???.......就是分享知識...而不是上來頂一下偷賺個分...
大家對於一些遙控模型的熱衷程度與貢獻...不要因為利益關係而在把遙控模型這塊天地給毀了....

說真的...我本身飛行技術並不怎樣.....所以..樓上的大大....我的意思是..飛的不好不代表知識就不行喔~~
我目前雖不會飛3D...我也很佩服帥王子那些會飛3D的高手....也敬重帥王子肯分享他的經驗與知識...
我自己也會將在別處所得到的知識跟大家分享.....而不是只會在那隨便回個文..打各頂字偷分口水戰而已..
這個論壇真的很好....我個人認為算是在中國論壇中..很活潑的天地...我幾乎天天來這報到.
所以...若有發言不当的地方..還請海涵.....

网友:
用9253吧,包你爽到想小便~

网友:
刚刚上了个9257!爽得很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 郭兄 确实在技术方面是毫无保留的奉献给大家自己的经验!
但是您在说话的口气方面 好象带点轻视内地的模友!
我们也没谁说 玩模型 而扯到您所说的 两×问题啊!
这里只是模型爱好者的交流平台!
您能分享你的经验 这点是可贵的~  但是希望您在说话的同时注意到别人的感受!

為啥大陸這裡老是一堆人被把這種一般的知識都保密起來不跟人家說阿...真是自私阿..
真是受不了...懂點皮毛就好像很行似的....難怪遙控模型水準一直追不上台灣.(不是我看不起大陸人˙..是我在這邊看到的感想)
人是要互助的....
這樣才會進步..懂嗎?

您仔细看看您说的这段话~ 是不是有轻视,小看内地模友!
同时希望您能多在技术上交流 指导!   小弟如有冒犯 请多见谅!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 郭兄 确实在技术方面是毫无保留的奉献给大家自己的经验!
但是您在说话的口气方面 好象带点轻视内地的模友!
我们也没谁说 玩模型 而扯到您所说的 两×问题 ...

同感!首先不要稱呼"大陸". 要叫"國內".
再者國內在改機上的創意另人佩服

网友:
嗯嗯..樓上幾位位大大說的..小弟自當改進..
或許是小弟的用詞不当造成....在這小弟跟各位國內的模友說聲道歉..
此後小弟發言一定會再三慎思用詞..
此篇造成大家不便還請多見諒..
或許是因為小弟對遙控模型的熱衷..才會一時激動這樣如此談論
小弟不敢說自己能提供多少模型資訊與經驗
但能盡己之力幫助愛好航模的飛友是我的樂趣
從中也能長知識...所謂 教學相長
尤其對國內玩家DIY的精神..甚感佩服..
也希望自己能有那副頭腦與巧思..
呵呵~~好像離題了.....
還是轉回帥王子9257的使用報告吧
小弟也想知道使用狀況如何呢..因為小弟也從9650升級9257..
目前也正在等貨中.估計明後天會到吧....希望這顆專用舵機能給我一各驚喜..
哈哈..雖然我現在還不會3D..但也跟大家一樣很期待阿

网友:
我也插个嘴,国内其实也不适合,难道台湾就是国外了吗?

内地应该比较适合!呵呵

网友:
事实上,新设备用起来,心理因素大于实际使用效果

不信你换个T12Z或T14MZ飞450se试试,呵呵

楼主:
记得以前尾巴通道行程不减小点一打舵飞机就疯转的。就是56也会疯转。独有这个9257 转的慢条斯理的  懊丧哦
愤慨之余索性感度上到了100% 3D,居然才稍微有点硬的效果

不单转的慢而且还转的有点滞后和打舵节拍不一致,这次分析可能老毛病,因为手把尾推部分摇动了一下,尾轴虚位又大啦,尾轴穿过波箱轴承的地方被轴承内环磨细了。

网友J:
打一点点螺丝胶进去嘛

其实俺还是很想搞个9254做450se的尾巴,那个锁尾才真的叫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高速數碼舵機.9650-9254-9257-9253..3153..等等這些數碼舵機.只要速度快......401上面的.延遲不要調...調到0就好....如果你想要你心愛的9650提早燒掉話
就繼續開延遲吧....
那個延遲是給一般舵機用來 ...

共同进步,从共享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以前尾巴通道行程不减小点一打舵飞机就疯转的。就是56也会疯转。独有这个9257 转的慢条斯理的  懊丧哦
愤慨之余索性感度上到了100% 3D,居然才稍微有点硬的效果

不单转的慢而且还 ...

建议王子换台机子试下看看有没有相同的毛病,如果没有就是飞机本身的问题了,如果还是这样就不好说了,我替王子郁闷一会,尾巴不好影响动作的质量呀!!

网友:
9257到底好还是不好啊!

网友:
要想锁尾效果有质的提高,还是9253或者9254好了,不过机子重量又上来了
两者衡量,我还是选择有好的锁尾效果,现在的动力,机子重点也能做动作...

网友:
随着电池性能不断提高,飞机重量已不再是个大问题.如何在原有基础上挖掘飞机的潜力这是我一直关心的事情.:loveliness:
设备的升级对飞机性能的提升是最直接的,所以我也很喜欢升级硬件,也很喜欢改装,但硬件的升级的喜悦不能持久,因为来得容易,所以消退也快.
反而飞行技术的进步却让我欢欣鼓舞,有一点小进步我都会非常高兴,所以飞机只要不是太差,多练习飞行技术才是最关键的.适合自己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强求.
郭兄的话虽然有些尖锐,但说的是事实,我们是落后别人不少,如果我们再不放开心扉,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心得,那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超越别人. 落后就是要挨打. 如何化悲愤为力量才是关键.
玩模型不要牵扯ZZ,更不要自己划分界限,有容乃大.
王子写得不错,建议多在机械方法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打一点点螺丝胶进去嘛

其实俺还是很想搞个9254做450se的尾巴,那个锁尾才真的叫爽

9254真的可以装在450上?为什么我觉得副翼会打到舵机啊?

网友:
看来我就坚持9254吧

网友(2007-09-13):
9254好像真不错,20多G对个450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GL的金属尾舵支架,不光9650/9257,连9253/9254的孔位都有了

GL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感!首先不要稱呼"大陸". 要叫"國內".
再者國內在改機上的創意另人佩服

说得不对,就应该说“大陆”,“国内”是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海南的总和,台湾也是国内的一部分。

郭先生平时的发言都是敞开心扉绝不藏私的。

大陆的技术人员有很多都喜欢藏私,以前我在一个国营大厂工作时,厂里引进了整套德国生产设备,当德方的技术人员回国后,很多中方的技术人员都把自己负责的那部分技术资料拿回家了,谁要也不给,厂方用到“开除”这样最严厉的手段威胁也不行——当时的开除和现在不一样,开除意味着干部资格取消、房子收回。。。。——反正你缺了我就不行——他们就这样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高速數碼舵機.9650-9254-9257-9253..3153..等等這些數碼舵機.只要速度快......401上面的.延遲不要調...調到0就好....如果你想要你心愛的9650提早燒掉話
就繼續開延遲吧....
那個延遲是給一般舵機用來 ...

不是说9650速度慢,所以要加延迟吗?怎么又说延迟为0?谁来解说一下?

网友:
我的9650延迟为0,飞得很正常。

网友:
我的体会:开了延迟会影响舵机反应速度,结果就是舵机一直在动作,自然就容易烧舵机。

网友:
那到底該買9650還是9257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 郭兄 确实在技术方面是毫无保留的奉献给大家自己的经验!
但是您在说话的口气方面 好象带点轻视内地的模友!
我们也没谁说 玩模型 而扯到您所说的 两×问题 ...

玩模型是为了广交朋友,不要上升为ZZ问题;
大陆的模友有些素质是比较差,郭先生讲的没有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谁让大陆大呢,有经历了一段不该有的年代;但大陆的多数模友是热心的,像我认识的成都老周、重庆的zh1881都相当好;
这个论坛是大家广交朋友的地方-----无论来自任何地方,不要因为过激的言论的伤了和气;

网友:
我把9254用在SJM500上,感觉这是我用过的最好的一颗尾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K:

新款SE和V2的尾舵机安装孔是正好装9650和9257的,因为这2个舵机壳是一模一样的
您的9257锁的很好,您用我的办法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好一点,
1,舵盘不要用圆孔,改用米字臂的从里到外第2个孔,装最催直的那一个臂,其他的4条臂剪掉,100 行程,孔延时为0
2.不需要调整舵机中立点,直接归零。让铜套在行程的中央,
3.说明书上说9257要4.8V供电,但是我实际操作是直接用呀拖35X的电调6V供电,一点问题都没有,已经用了很长时间,而且身边的朋友也陆续拿掉降压线了,因为拿掉降压线效果会更好,(建议,仅供参考)
试一试把,应该会有不错的效果的,

网友L(2007-10-18):
那到底9257是好还是不好啊,我正在为我的WING450选尾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到底9257是好还是不好啊,我正在为我的WING450选尾舵呢!

很负责任告诉你,选择S9257没错

网友M:
9257是不是在3D的时候优势明显,在普通航线的时候显现不出来优势啊?

网友N:
性能来说:9254比9257速度快!
力气大
不容易烧电路跟电机.
齿轮也耐一点.
性能完全超越9257
缺点:重26G
我现在是飞450的.今后要上更大的机机,如500,550,600,油鸡..............
我选择了:9254!

网友O:
王子说得打舵慢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同样的401,同样的9650 ,一样的尾巴, 舵机孔都在一个位置 401上的延迟都是0,舵角都是100 一个是F6 一个是F9 不知为什么那个F6打舵就慢的很,这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懂  ,我的450转起来非常快,有一次没带机壳,把用皮筋绑的电池都给甩掉下来了,后果当然是炸机,我现在一般不敢长时间转悠了,怕东西乱甩

网友P:
9257是不是要用降压线啊,怎么连接?

网友Q:
9254 不错呀 就是个头大点 一直在用
用十字盘最外面的孔,行程只开到80 感度85

楼主:
这帖子讨论好久了,看来大家对9257都是非常关注的
我现在也飞了一段时间9257,期间炸了无数次,飞机的东西也换的七七八八的.
现在机器终于调整好了,全无震动,全无双桨,全无干扰.一切都是平稳的.
终于尾巴锁定的很稳定,3D剧烈动作都表现的不错.对比小舵机的不稳定性优势是相当的明显的
实在是9650后的第二最佳选择了
如果说你花9257的钱可以买4个小舵机 .那么你还值得的,因为9257的寿命绝对比4个小舵机寿命长
而且期间你可以享受那种稳定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