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帮帮我,陀螺仪调整问题

楼主(2007-08-12):
先在这里谢谢各位大大,听我讲述一下我的情况

我用的是Esky的锁尾陀螺仪,8克的尾舵

听说陀螺仪的调整应该在不打开的情况下无风调整到不自转的时候,再打开

但是我的情况是

不打开陀螺仪微调好,不自转,打开陀螺仪马上高速自转,如果再微调让陀螺仪不自转,关闭陀螺仪就自转

另外,不开陀螺仪微调,可以调整成尾巴一动不动

但是打开陀螺仪调整,却总是不是慢慢左转就是慢慢右转,就是温定不下来

请教:

1`到低要不要调整到开关陀螺仪都不自转??

2`为什么我会发生这种情况??

3`为什么打开陀螺仪,总是调不出来稳定的锁尾呢???

再次谢谢大家,帮帮忙吧。这是个大问题

网友:
是不是方向问题

网友:
是ESKY的0704A???
是的话就看下面(按LZ的说法)
1、先打开陀螺,调控上的方向微调到尾巴基本不跑
2、关陀螺,调整连接尾舵的拉杆长度或者前后移动尾舵机到尾巴不跑
调整完毕

楼主:
楼上大大是好人
这么做了
果然ok

网友:
 高手要都向楼上这么热心就好咯!

网友:
不太明白怎么搞好的,陀螺不开能飞吗?

网友:
陀螺不开大不了就没有锁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