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无线电问题,请问发射机天线跟接收机天线的长度是否 ...
问个无线电问题,请问发射机天线跟接收机天线的长度是否刚好一个波长?

楼主(2007-08-12):
如题,我就搞不懂,是不是一定要刚好一个波长??如果我增加发射机天线或者接收机天线能否提高性能??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

网友A:
是波长的四分之一效率最高,不过一般都不会用那么长

网友B:
不可以。要做到阻抗匹配。。

网友C:
一般是四分之一
对于27--72M的天线是很长的,所有我们采用了,在天线底部加感要补天线短,来匹配

网友D:
4楼说的对

网友E:
天线不是你想像的那么简单。

网友F(2007-12-06):
那35.060的天线有多长

网友G:
天线底部不加感来匹配的话,35.060的频率 拉杆天线差不多有五米长

网友E:
关键是阻抗要匹配。

网友H(2008-01-10):
光速=4*频率*天线长度

网友I:
对于27--72M的天线是很长的,所有我们采用了,在天线底部加感要补天线短,来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