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塞斯纳改水机的问题,希望DX们给点意见!!

楼主(2007-08-12):
想买架塞斯纳玩玩,可近处没有能起降的跑道(新手地小了肯定下不来),但水面大的地有好多,所以想把塞斯纳改水机,同志们给点意见!

补充问题二则:
1:有谁玩过那个画眉鸟,感觉好不好,那个4通控是什么的,能用不??
2:天地飞6A玩飞机是不是很危险,因为好多人建议我不要用它玩飞机,真的不行吗??
谢谢!!

网友A:
水机没试过~~你可以查查原来一些帖子,和浮筒的位置造型有关。
画眉鸟据说不错~~
tTDF危险一说不知你从何听说的,我用的就是TDF,而且是4通的,我的翼龙、傲翔飞翼、F3A、3D、F4U、ME-109都是用它飞,目前暂时还没有出现失控的情况。个人感觉挺稳定。虽然进口的设备在功能、质量确实比国产强,但是我依然看见FF9、9X等等高级控失控过(听说T14也失控过),所以也不要迷信进口货一定比国产货好,如果你是新手,建议还是配置上稍微便宜一点(米多除外),有感觉后再换也来得及~~

网友B:
水机对降落要求很高,飞机两个浮筒只要不是水平着水肯定翻,建议你用避孕套把电子设备包好

楼主:
从价钱上说,无刷的塞机改水不算控也就500,一个无刷画眉800+

WFLY6A我听最少三个人跟我说有失控了

还有就是我没米

网友:
我玩过,我买的是画眉鸟空机,自己配的,不贵,用的是FT06-A(天地飞),还有视频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6124&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机对降落要求很高,飞机两个浮筒只要不是水平着水肯定翻,建议你用避孕套把电子设备包好

比陆降会差好多吗.............................你给我说犹豫了

网友:
我看楼主还是买个EPP的好小子飘飘机来飞吧,可以选配水鞋,也耐摔。
不过水机对起飞降落技术要求都比较高,制作上也有不少讲究。
如果你是新手飞来水机,建议三思

网友:
画眉鸟比较特别,设计很好,如想谨慎点,只要把电调套套好 基本没事,它有导流孔的,翻过来也不怕,看5楼。

楼主:
新西达2212KV1400+20A电调配画眉行吗,还有你的那个全套多少钱啊

网友:
我用的电机是飞高的无刷内转子,3000KV的带减速器,18A电调,我飞机+电机+电调+舵机共5百多。新西达的我从没用过,但感觉2212好像偏小,2212相当于有刷380电机,最好再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机没试过~~你可以查查原来一些帖子,和浮筒的位置造型有关。
画眉鸟据说不错~~
tTDF危险一说不知你从何听说的,我用的就是TDF,而且是4通的,我的翼龙、傲翔飞翼、F3A、3D、F4U、ME-109都是用它飞,目前 ...

这位老兄说的好

楼主:
刚看中一个FUTABA 6EX-AP二手的,加接收500,9成新,你们说值不值。再有就是南园兄,你的飞机多少钱,为什么我现在问的这个价都下不来,空机还385呢

网友:
我是展会上买的,当时一共有2架,我买了一架,另外一架被另一个朋友买去了,现在厂方售价不清楚。个人感觉水机的机身比陆机的寿命长,只要降落时小心点一般不容易坏,毕竟接触的是水面有弹性的,而且它的滑翔性能极优,非常好降。喜欢的东西就不要想价格,我就是,会借了钱去买喜欢的飞机。而且这家厂,飞机的部件都有保证供应,还是不错的。我的那架“T34”也是这厂生产的,他们的产品设计、做工、质量等在电动泡沫机里算非常优秀的。